HP主板IPMTB-TK X58维修记录

楼主(2017-05-03):
HP主板IPMTB-TK X58维修记录(20170503)
一、现象:
   开机,4.8秒时蜂鸣声开始响: 第一声:响1.2秒,停0.8s;第二声:同样;第3声:响3秒,停约2秒后重复。
二、确认:
   1、供电电压确认:PCI-E/内存/CPU/南桥/总线 供电正常。
   2、时钟信号正常。
   3、复位信号正常。
   4、报警声约循环6次后,变成短促8声,提示BIOS异常。
三、维修:
   于论坛下载BIOS驱动,写入25Q80。(原板IC是25L80)
   焊回,维修完成。
另外:BIOS IC替换经验:  25D80、25F80、25Q80、25L80可以互相换;25T80可以替换左边的四种,但那四种不可以替换25T80。

网友:
我还能说什么    收了多少钱

网友:
没钱的,我是固定工资的。

网友:
也就是说,刷了个BIOS之后修复了?

网友:
是呀,刷个BIOS后好了。
它的报警声没有听到过,也查不到含义。到处测,都是好的,找不到电路图或点位图。拷机时,突然报警声转变了,才知道是BIOS异常。
这板是和硕代工的。

网友:
想请教一下,电路图或点位图要到哪里找呀?

网友:
BIOS 先排除软件 在搞硬件

网友:
25T80 25D80这俩我一个没见过 25Q 25L 常见 这个BIOS芯片替换还有规则

网友:
固定工资?是事是打工啊?

网友:
刷个bios写成这样 也是难为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