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通电19V短路快修

楼主(2017-05-03):
修这台机器从拆修装好只花了30分钟,问题不大,通电大短路(19V供电接地只有6欧),移除19V供电常出问题的2个位置后确定PC4008短路,换掉OK装机亮屏,算是个通病吧,修了不少,简单没啥技术含量,经验倒是有呵呵,上图

网友A:
我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个拆来测量,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方法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自己有碰到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公共点短路 好修 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个拆来测量,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方法

我是烙铁把电容一端撬起来测试,烧鸡也可以但是不提倡这个类(不是所有板子都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个拆来测量,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方法

显微镜下看就行了,一眼就找到故障

网友:
烧鸡用法我使用的不多

网友:
牛逼 了    要给我半天都有可能搞不定

网友:
大短路 有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下看就行了,一眼就找到故障

有些 坏了 外观很不明显 就不易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 坏了 外观很不明显 就不易看了

嗯,大多数吧,毕竟有的大短是芯片板层什么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个拆来测量,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方法

公共电短路,太简单了,我一般用眼看就知道是那个电容短路,电容电路基本都是裂开了造成的,你仔细观察下就会发现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有的非常好找,裂开的,变色的,,咱们通电知道是大短路,就断电了,但是客户不知道,只知道不开机,通电一直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一个个拆来测量,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方法

烧的厉害的 眼睛就能看出来  看不出来的 我会先量下阻值 对比供电电感 然后才去选择烧机

网友:
公共点的 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种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秒杀 烧鸡大法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烧鸡最实用

网友:
大短,我一般先用放大镜,再用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