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主板,干了下音频,现在不开机了,开机电流直接定960,咋回事

楼主(2017-05-03):
(无正文)

网友A:
接开直接960mA是吧,你把音频芯片吹短路了,直接把音频拆掉试。

网友:
CPU 1.2V供电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开直接960mA是吧,你把音频芯片吹短路了,直接把音频拆掉试。

拆了试了,,,依旧

网友B:
直接这么高的电流 有供电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这么高的电流 有供电短路

现在我怀疑是NFC冒了,406温度直取音频,黑触摸和音频拆了依旧,再远的白触摸或电源,应该不至于,那就NFC离音频最近了,,,就算是它,但现在已经晚了,至于电容或电阻,根本一丝未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这么高的电流 有供电短路

但我纳闷的是就算是nfc也是虚焊,不能短路啊?但其他的,也吹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怀疑是NFC冒了,406温度直取音频,黑触摸和音频拆了依旧,再远的白触摸或电源,应该不至于,那就NF ...

所以说,这960电流咋来的,到现在我都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我纳闷的是就算是nfc也是虚焊,不能短路啊?但其他的,也吹不到啊。。。。

以后还是不能这么高的温度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后还是不能这么高的温度吹

主贴,现在CPU已经冒了,明天打算弄A8 U了,救不救活都无所谓了,2008风枪干,推荐下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贴,现在CPU已经冒了,明天打算弄A8 U了,救不救活都无所谓了,2008风枪干,推荐下温度?

330   风速4

网友:
这短路比较严重啊····

网友:
这么大电流,应给有发热的地方,摸一下试试

网友:
很明显  联锡  或芯片爆锡

网友:
小白围观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贴,现在CPU已经冒了,明天打算弄A8 U了,救不救活都无所谓了,2008风枪干,推荐下温度?

居然连CPU都短了。

网友:
这就麻烦了!遇到 U 的问题我就不搞了修点简单的没那么累人  而且我也不会修发地么复杂的

网友D:
查一下,是主供电短路,还是电池供电短路。然后,再看去往哪几个元件。调高电压,用松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是主供电短路,还是电池供电短路。然后,再看去往哪几个元件。调高电压,用松香法。

怎么查是ppvcc main 短路还是电池?

网友E:
PP_VCC_MAIN检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P_VCC_MAIN检修!

B+那么多,难道真要一路一路查???有没有个先后顺序

网友:
能开机的机器还是要谨小慎微啊,不小心就赔主板

网友:
看到楼主这么个搞法,感觉太不妥了。至少应该要检测大致估计故障点,然后再动风枪烙铁。这样靠直觉或者表象直接搞芯片的做法风险太高了

网友:
这么高温度,CPU吹爆了吧

网友:
400多度都敢干,厉害,不知道把那里搞短路了。

网友:
手機維修小白,關注中

网友F:
你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或者风速太大了,,,,最近遇到一台机器和你的故障差不了多少,,,原因,就是我想快速的,取芯片,,,把温度调的330度,风速最大,结果,主板吹短路了,板层短路了,还有,内部短线了,郁闷的很,后面 一台机器也是用,这种方法,结果,都是,,这样,,不过那个机器是料板用来测试,,,因为在网上看到有个视频,保险拆芯片方法,,用的这种,拆的很快,,,,但是如果时间不把握好,把主板催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B+那么多,难道真要一路一路查???有没有个先后顺序

先查BATT VCC是否短路,如果没短路,则必定 PP VCC MAIN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或者风速太大了,,,,最近遇到一台机器和你的故障差不了多少,,,原因,就是我想快 ...

风速太大,小元件容易吹跑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 部分短路

网友:
直接测试各个供电线路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或者风速太大了,,,,最近遇到一台机器和你的故障差不了多少,,,原因,就是我想快 ...

我想知道的是,板层怎么可能会短路? 板子里的线还能因为受热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或者风速太大了,,,,最近遇到一台机器和你的故障差不了多少,,,原因,就是我想快 ...

你的什么风枪,330温度也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贴,现在CPU已经冒了,明天打算弄A8 U了,救不救活都无所谓了,2008风枪干,推荐下温度?

你知不知道  2008   干CPU   330就行了   小芯片280就行   你开400度  磕着就死擦着就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什么风枪,330温度也不高啊

德高的风枪,,具体什么牌子不清楚,,

网友:
你这是要烤肉啊?那么高的温度,你想想手机主板那么小,基本上那么高的温度烤死一大片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开机直接960说明有短路或者漏电啦。

网友:
感觉要么是你把芯片吹死了,要么就是温度太高扩大故障了。

网友:
夹电就短是B+供电 按开建短是PMU短路 电源有侧过吗?

网友:
2008风枪320吹一会,350直接拿音频,没啥事

网友(2017-06-27):
短路了啊。看哪里发热。

网友:
苹果6 主板,干了下音频,现在不开机了,开机电流直接定960

网友:
温度高! 把其他地方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怀疑是NFC冒了,406温度直取音频,黑触摸和音频拆了依旧,再远的白触摸或电源,应该不至于,那就NF ...

先熏个松香啊。 乱拆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PP_VCC_MAIN短路,因为吹的大音频,要检查一下背面的触摸电源IC和背光灯IC这些由PP_VCC_MAIN直接供电的芯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或者风速太大了,,,,最近遇到一台机器和你的故障差不了多少,,,原因,就是我想快 ...

"把温度调的330度,风速最大,结果,主板吹短路了" 不能以偏概全吧,也许你那板本身就奄奄一息。拿芯片330度风速最大只要小芝麻不飞掉,合适啊,关键是提起芯片的火候掌握,

网友:
安泰信852风枪 400度  风速3.5  干大音频 电源 触摸 的路过  6秒拆。焊盘完美
老师告诉我们  900mA是有短路。这种短路我一般用手摸 然后松香伺候

网友:
其他芯片爆了  联锡

网友:
肯定是没干好扩大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怀疑是NFC冒了,406温度直取音频,黑触摸和音频拆了依旧,再远的白触摸或电源,应该不至于,那就NF ...

你这样拆会拆的自己怀疑人生

网友:
伙计 整好了 说一下

网友:
差不多 1A 定流 看下 有没有哪里发热 肯定是哪里短路的 音频附近有 很大 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