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85更换LED灯条后,出现灯条亮,无图像

楼主(2017-05-03):
长城L2285更换LED灯条后,出现灯条亮,无图像,屏幕有微亮光。用通用板子测,屏幕没有任何问题。
人家换来的驱动板也是好的,就是灯条一半亮一半不亮,图像都正常。

维修,换过屏线,刷过程序都不行
老师们有没有维修思路,请教请教。

网友:
说明一下 换的是通用灯条,加上一点儿,不查屏显,屏幕白屏,说明灯条应该没问题,插上屏线灯条亮但是暗屏。屏供电5V也有。

网友:
楼主这也可以?

网友:
也不发个图片看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图像。怎么教你呢

网友:
照片怎么拍,拍出来也是黑屏,就是,灯条在下面亮着,然后还是暗屏,我感觉经常修液晶的都多少会知道这种现象

网友:
怎么不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 没装好也会这样 拆开重新装过试下

网友:
这事显示器的?

网友:
可能不是原装灯条。。。。、

网友:
不是屏问题就屏线,驱动板了,量下开启,亮度是不是被拉低了,有的板子如果这两个信号被拉低,驱动板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你是不是换的时候搞断线了啊

网友A:
灯条坏;了。要不就是恒流板坏了。再不就是电压不够。这个还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坏;了。要不就是恒流板坏了。再不就是电压不够。这个还不简单?

用通用驱动板,插上我换的灯条还有恒流板,一切都正常,原来的驱动板也是好的,电压量过了正常

网友B:
把亮度调节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亮度调节去掉,试试。

同意你的说法。去掉亮度调节试试吧。

网友:
屏接口没处理好  长城就这德行  屏线一拔再插上就这样  压一下屏接口 擦金手指

网友:
可以强制启动背光试试,可能背光开启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