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维修硬盘主板的来看看

楼主(2017-05-03):
在好多硬盘上看都看到过这个零件,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百度过没找到。

网友:
知道说一下

网友:
振动传感器

网友:
加速传感器???

网友A:
贴片冲击传感器 村田传感器  震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冲击传感器 村田传感器  震动传感器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我以为是二极管呢!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二极管呢!不学习了

哈哈哈哈

网友: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件,这回知道了

网友:
硬盘不值当的修了啊

网友:
晶振,这个好少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片冲击传感器 村田传感器  震动传感器

多谢分享!这个元件应该很少坏吧?坏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这个元件应该很少坏吧?坏了有什么影响?

很少有维修硬盘的说这个传感器损坏,也没有案例说该传感器损坏引起的故障,但根据他的参数推断,它主要应用在笔记本硬盘上,在笔记本使用过程中有遇到跌落或大的震荡时,该元件会通知硬盘及时将磁头复位,所以该元件即使损坏,也没有好的办法判断,只能假设他是好的,最后才找同型号代换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这样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维修硬盘的说这个传感器损坏,也没有案例说该传感器损坏引起的故障,但根据他的参数推断,它主要应 ...

谢谢你耐心而又详细的解答!

网友:
硬盘的电路板基本都是换的,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维修硬盘的说这个传感器损坏,也没有案例说该传感器损坏引起的故障,但根据他的参数推断,它主要应 ...

涨知识了   谢谢层主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维修硬盘的说这个传感器损坏,也没有案例说该传感器损坏引起的故障,但根据他的参数推断,它主要应 ...

感谢层主的解答,让我们涨见识了

网友:
以为是电容或保护二极管泥!

网友(2017-06-10):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保险丝呢。。学习了

网友:
硬盘主板换个就可以了,很便宜的

网友:
经常看到那个原件,倒是没有在意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就是个保险啊

网友:
嘿嘿,,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硬盘上面还有这个东东,。。。。。。。

网友(2017-07-10):
个人感觉这个东西很烧坏的 。。。至今还没有碰到过坏的呢。。。。

网友:
不好修的话,全部换完??

网友:
谢谢楼主耐心而又详细的解答!新手

网友:
来学习学习,,你这个元器件,真心不好认,没有图纸都不能100%确定

网友:
硬盘的电路板基本都是换,修的话配件也不好找

网友:
说实在的 我 也不 认识这个 东东,谢谢楼主提出来 又涨经验了  呵呵

网友:
没遇到那个坏的

网友:
长知识了,硬盘很少修,也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