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5-03):
来一台b460唉 不能发图了  感觉光打字别扭,可能是今天的图发的有点多了  要是论坛发图片不受限制该多好啊,废话不说了  ,这台机器大短路心想肯定是铁管出问题了,拆开后一看竟然不是铁管,而是待机芯片的16脚烧了个洞,意料之中吧,换待机芯片51123    没有用代用的51125    给16脚附近挖洞,挖了半天感觉不应该短了啊  ,于是接上烧鸡线开始烧鸡,到处摸当摸到cpu的供电管的时候你妹的我手上的泡啊,,确确实实的烫了泡,把两个上管改好后不短路了准备上电,上电前还是打了下3   5   v的电感  你妹妹的竟然短路,,1.05v也短路了  唉  算了 桥肯定是保不住了 ,果断换桥,,换完后1.05v不短了   3v不短路了 5v竟然还短路于是烧鸡,不烧不知道啊  你妹的跟5v相关的电源芯片全你妹的烧了   也不知道客户是怎么把机器烧的,cpu供电芯片,USB供电芯片两个   内存供电芯片  1.05v供电芯片,,集显供电芯片   换完了之后5v不断路了,,但是待机不正常,0.05  待机芯片微热?换了个坏的51125?
  再换  还是一样   再换还是一样换了三个都是一样的情况,难道是在这个机器上51123  跟51125不同用,,把原来的51123换上,,好了竟然,,唉  急死人啊 烧了这么多,原来在这个机器上51123跟51125不通用  唉 大神们加分把   恕我不发图片之罪   我想发但总是上传失败啊,,可能是今天上传的图片太多了  到限制了,,要是发图片不受限该多好啊   发帖不易 加加分分吧  哦 对了修好后关机不断电,ctrl+alt+delete不能重启  休眠后不唤醒  这些问题竟然是bios的问题  刷了好几个  不行   刷这个就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2958-1-1.html  做好事不留名嘿嘿

网友A:
作为论坛高级技术员,楼主不应该满嘴脏话。看到第一个你妹,我突然楞了一下,看到第二个你妹我心中的怒火开始燃烧,看到第三个你妹我顿时火冒三丈,决定不看了,我很好奇后面还有没有你妹,最后还是决定看完写个评论。希望楼主改正这种恶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论坛高级技术员,楼主不应该满嘴脏话。看到第一个你妹,我突然楞了一下,看到第二个你妹我心中的怒火开 ...

谢谢指正   一定改正

网友B:
好惊讶好经验  好好的学习了  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惊讶好经验  好好的学习了  给加分

没看见你加分啊

网友:
明显灌水的

网友:
我就复制了一下。其实楼主技术挺好。作为论坛高级技术员,楼主不应该满嘴脏话。看到第一个你妹,我突然楞了一下,看到第二个你妹我心中的怒火开始燃烧,看到第三个你妹我顿时火冒三丈,决定不看了,我很好奇后面还有没有你妹,最后还是决定看完写个评论。希望楼主改正这种恶习。

网友:
B460没有待机和EC的Bois有关的

网友:
看似小小的一个短路,后面竟然这么多问题,佩服呀,技术很赞!!

网友:
加分了,大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论坛高级技术员,楼主不应该满嘴脏话。看到第一个你妹,我突然楞了一下,看到第二个你妹我心中的怒火开 ...

呵呵 有些是口头禅 习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