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7驱动

楼主(2017-05-03):
谁有hp1007(水货)win7 64位的驱动

网友:
百度一大把啊        还有别的情况?

网友:
楼主是故意发这种低级的贴吗

网友:
百度一下,在驱动天空里面下载

网友:
直接用驱动精灵不行吗?

网友:
官网驱动装不上因该机器为水货.可用HP P1108装上即可。

  可以将P1108 INF改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