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 不开机

楼主(2017-05-03):
收到一台联想一体机B505,接上电源,开关指示灯爆闪,按开关没反应还是爆闪,拆机之后,看了下和台式机的电源接口一样,找了一个台式机电源,接上之后不按开关直接就启动了,就觉得是电源坏了,发了一个一体机电源回来,装上还是指示灯爆闪按开关无反应,以为是发的信电源有问题,就又换了一个,发回来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再装回台式机电源,还是直接就开机了,都不用按开关。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一体机的电源和台式机的电源差一根线,蓝色的,电源上标注的是-12V。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主板问题吧,按照时序查一下

网友:
BIOS放电试下 有台B505不触发放电好了

网友:
-12v 应该不会影响触发的   你看下两个电源对比  开机和不开机时候  电源绿色线电平有什么区别  估计还是主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三个 电源 都这样 肯定板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主板的背面有没有腐蚀断脚的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这个机子也是这样  不过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放电放好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故障了

网友:
看看io了 芯片 和触发条件

网友:
放放电试试呢

网友:
找图纸 看时序

网友:
这个你还是在不开机得状态 去量一下哥哥电压 会有发现的得 我修过一个机器 竟然是1.5v

网友:
1.5 得电感漏电 换了就OK了

网友:
主板检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看看  回复一个能不能得到金币

网友:
刷刷 bios吧

网友:
是主板问题吧,按照时序查一

网友:
测下其他部件都是好的的话,考虑换主板吧

网友:
主板问题车,查一下时序。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BIOS

网友:
这个不应该这么检测吧,还是按笔记本修吧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网友:
老老实实按时序走吧

网友:
505不开机有通病吧 桥上面有个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