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开机有声音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7-05-03):
东芝L800之前小孩子用牛奶泼到电脑上了,泼在屏排线部位。后来两天就开机不显示了,用VGA接显示屏有图像,代换电脑显示屏也不亮,求各位师傅指点小白        谢谢

网友A:
显卡问题  加焊 下  看看 ...   直流多少

网友B:
主板屏线接口  有腐蚀的  清洗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  加焊 下  看看 ...   直流多少

加焊了,待机电流是0.01A,开机后电流在0.88-1.22A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屏线接口  有腐蚀的  清洗处理

主板已经清洗了,主板也没有腐烂的现象。显示屏也代换了,排线也没有发霉的现象。我也是初学小白,望师傅们指点,是不是与显示屏信号有关系。   谢谢

网友:
进液的维修 查下腐蚀的断线 或者电阻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