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421 内存供电偏高2.21v

楼主(2017-05-03):
接到一台笔记本3421,内存芯片51216烧了,换上内存供电有了但是电压偏高,芯片相关的电阻都测试过正常
上不上内存都是2.21v请教大家怎么修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 先换掉  和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 先换掉  和上下管

对管,电容,电感都换过

网友:
反馈 不行 减板

网友:
我也想到了简板,单这是个比较薄的,板子不好放

网友:
输出不正常 重点查下反馈试试

网友:
看看第8脚的几个电阻的阻值,电容也别放过

网友:
我也有一块待机电压电流高,南桥发汤,拆南桥出过各电压都正常,装上桥就拉底电压,南桥是好的,现在不知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