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修主板,第一次干显存之联想y400花屏通病

楼主(2017-05-03):
楼主存粹自学没人教,论坛的视频教程也看得少,
前几天接了个联想y400花屏,于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干显卡了,,结果加焊了两次还是不行还是一样花屏,于是打算换显卡了,结果这显卡贵的很x宝200多,,,于是上论坛看看会不会是通病,没想到一看。还真是,说是靠近cpu的显存加焊一下,或者重植。。。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各种在论坛搜索之后发现  吹显存用风枪就可以了  温度400度,把头拿掉吹个十几秒就可以了。。然后用镊子轻轻推一些,然后他会自动回到原位这样就加焊好了,,,,然而楼主推得时候不小心推连珠了。。。。。直接就摘下来重植,,后来发现重植了还是一样花屏,,,于是把所有显存全重植了,,结果还是一样花屏。。。然后就淘宝买显存,,,买来后一颗一颗换,换到第三颗的时候就好了。。。。其中推连珠的时候开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我还以为不小心把显卡弄坏了,,,后面还是把所有显存又重新植球植到第四课才好。。。。(这是自己认为故障,话说原来显存也可以导致灰屏)语言描述很乱,很多图忘了拍。。。。
总之,联想y400通病。花屏干显存,靠近屏线那颗换掉就行了
如图

 会员4716582元2022-12-5 13:22
 会员12065922元2022-10-7 11:18

网友A:
慢慢弄得多些就好了啊,干咱们维修就是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弄得多些就好了啊,干咱们维修就是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啊

对对对我觉得我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唉,之前有一个Y400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呀,干了显卡不行,就在论坛上找,也没有个具体的实践经验,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原来是温度高引起的显存虚焊,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Y400也变成老机器了。值得一试

网友:
联想的Y系列我不整么看好

网友:
知道问题就好   就怕换了显存 还花  就不好查了

网友:
通病显存问题

网友:
真是胆大心细啊

网友:
这次估计没赚钱吧,显存也不便宜况且换了这么多,下次就能赚钱了,呵呵,恭喜你又积累了经验。

网友:
楼主要是自学的话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B:
你这是旋转风的风枪吧 什么型号 快客的吗 400度不会爆显存吗 温度是不是高了

网友:
楼主越来月厉害 。有一次上手下次就顺手了

网友:
我干现存也用bga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旋转风的风枪吧 什么型号 快客的吗 400度不会爆显存吗 温度是不是高了

有些显示的温度 实际也许打不到 再者 使用的时候还有距离 和时间限制的 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温度奇怪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显示的温度 实际也许打不到 再者 使用的时候还有距离 和时间限制的 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温度奇怪

好的 受教了

网友:
Y400这机器显卡没显存坏的多。。。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修死人 哈哈

网友:
楼主自学成才,贴子红火啊

网友D:
你这自学的很不错  你加焊显卡用的什么 你有B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自学的很不错  你加焊显卡用的什么 你有BGA吗

买的迅维360bga,我现在自己开的店,必须有的

网友:
这款机器不知道是不是铜管设计问题,大多数机器都是有点变形的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我的都是搞显卡  不好久没办法了

网友:
Y400好像花屏都爱坏风扇旁边的内存。。。

网友E:
楼主自学能力 很强 是我们这些小白学习的榜样 看好你

网友:
我的好榜样!

网友:
干咱们维修就是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自学能力 很强 是我们这些小白学习的榜样 看好你

楼主本科一本大学生

网友:
植株技术好就可以了,这是通病

网友:
一直再用风枪,小件一般没事,大件主板会变型

网友:
400度没问题  再高一点也没事 风枪温度不是实际温度

网友:
这个机子先加焊显存,加焊不能好就重植一般能好

网友:
咱们维修就是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

网友:
加分鼓励!我总是不知道总结,走好多弯路。

网友:
这机器时亮时不亮也是那个显存,有的还返修

网友:
这个鬼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对 就那颗!上次 我加焊 前后一共8颗 弄的我要不要的!其实 加上焊油 加焊 就可以了!用螺旋风枪比较好!

网友:
我出是啊,,这都不好

网友:
对于加焊和重植最好用BGA 用风枪的话就看手把了

网友:
前几天也干过一台一样的,灰屏,也是显存

网友:
显存比较麻烦

网友:
换内存 显存温度都不敢上380的

网友:
机器修多了就晓得了

网友:
楼主手工活不错,学习了,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最后搞好心里都舒服了,换了没好心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