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7-05-03):
戴尔M5010触发不开机,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电流在0.80-1.12A之间,

网友A:
你这不是不触发 都到上电到1A多了 这是上电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不触发 都到上电到1A多了 这是上电不亮机

那为什么不亮屏呢

网友B:
触发是按下开关上电的过程,不触发是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你说的现象和标题不一样啊 怎么帮你?本子是Intel的还AMD的啊?

网友C:
RE: DELL-m5010能触发不开机 7声报警

引用 网友B:
触发是按下开关上电的过程,不触发是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你说的现象和标题不一样啊 怎么帮你?本子是Int ...

inter的触发不开机 7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r的触发不开机 7声报警

错了错了 是AMD的

网友:
问题以解决了,吹韩北桥亮屏了,重做系统OK

网友:
听说AMD芯片好虚汗,

网友:
内存检查了没?bios?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显卡桥什么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