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的电压检测脚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7-05-03):
技嘉的H61m-DS2 R2.2一开始基本上都正常触发,不定时掉电。偶尔不触发,换了个IO后触发两三秒就掉电,CPU和总线电压都没有出来,看到论坛里有说到电压检测问题引起的掉电,测IO的电压检测vin2为2.9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哪位大师能说说这个IO的119脚到128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吗?

跑线路有个地方不明白了,VCC18 en 为0V,LM358   的5脚和3脚都没有电压,R220一端有2.5V,一端为0,电阻正常。

补充内容 (2017-5-4 11:33):
现在VCC18—en电压已经正常,故障是Q38拉低了VCC1 05 EN引起,正常后还是掉电反复重启,但是总线电压已正常,没有VCC—pwrgd.同样是Q38边上的Q40损坏。更换后偶尔能输出VGA信号,大多数时候还是反复掉电重启。

补充内容 (2017-5-6 16:34):
已修复,还是小三极管的问题,Q41不稳定导致CPUPWROK有时候被拉低,拆掉Q41后正常亮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是能亮机断电 还是不能亮机断电

网友A:
不能亮机断电 有电压没出来 就先修没出来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亮机断电 有电压没出来 就先修没出来的电压

一开始是有时亮掉电有时不亮也掉电,现在是一直不亮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是有时亮掉电有时不亮也掉电,现在是一直不亮反复掉电重启,

那还是还原原来的原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还原原来的原件吧

IO换过两个全新的上去,都是反复掉电重启。不亮机,只换过IO。

网友:
换原来的IO上去,然后刷个信息,然后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换过两个全新的上去,都是反复掉电重启。不亮机,只换过IO。

哪里的电压没出 就休哪里 总线在CPU之前

网友C:
技嘉换IO要看版本号哦   还有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换IO要看版本号哦   还有刷个BIOS吧

BIOS在技嘉官网对着版本下来刷过了,

网友:
检测脚电压是2v

网友B:
谢谢,检测电压仔细查找图纸分压感觉是对的,现在是LM358不工作。2.5V过电阻分压不出电压,电阻拆下来测好的,一端有电压一端0V,也不是后级拉低,找不出原因,顺便问下哪位有这个R2.2版本的电路图

网友:
BC101有没短路?

网友:
电容拆掉也一样不出电压。找了份相近的图纸查了下这个2.5level还有一路到LM324,去LM324的十脚量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检测电压仔细查找图纸分压感觉是对的,现在是LM358不工作。2.5V过电阻分压不出电压,电阻拆下来测 ...

电阻好的  后级也没拉低  不可能啊

网友E:
U3A  的3脚电压是由VCC18_EN控制的,你顺着这信号查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好的  后级也没拉低  不可能啊

电阻拆下来测的好的,后级我把358拆了换了都是一样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U3A  的3脚电压是由VCC18_EN控制的,你顺着这信号查一查吧。

谢谢,我查查看,昨天晚上下了份图纸找这个VCC18 en,查找的时候出错乱跳,没注意往这个信号一直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U3A  的3脚电压是由VCC18_EN控制的,你顺着这信号查一查吧。

板子放在维修间了,应该是你说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358的5脚这个VCC 1 05 EN电压也出不来的,看你的图应该问题出在PWR EN或者更前级,中午回去仔细找找。

网友:
BC101是不是短路了,兄台没有那么多奇妙的事情呀,仔细检查呀。。按你说的这个情况分析也就三种,1.R220开路 2.BC101短路 3.358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