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主板维修

楼主(2017-05-03):
   一天客人拿来3台 台式机 主板 华硕F1A55-M LE  客人描述正常办公电脑使用的 都是用着用着突然坏的 没多想 就以为内存松动可能性比较大新路安装开心 心想不费力又 赚到了 拿到手开机cpu风扇转动正常 就没多想直接插拔没存 试了一下不行然后 又换了一个也不行 心想不对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然后插上诊断卡 代码0000  完了那就不是他的问题了 于是拆主板测试 工作电压正常排出 cpu 后就想到了南桥 于是焊南桥 加焊无果 又重植了走了一系列弯路 就看看另外两台这下蒙了三台问题一样 心里有一点喜悦了 这可能是通病 解决一个 那就都搞定了 后来在网上买了电路图 查看开机芯片对南桥信号没有发出 于是果断订3个F71870AD  到货安装 测试OK 哈哈哈解决 然后后面两台就不用问了也解决 挺开心确定是通病 F71870AD 容易坏

网友:
是io么??能开机??

网友:
没发出能触发??

网友:
这帖子发的,没发出啥,没发出咋跑00000

网友:
你这帖子说不通   没触发怎么可能00呢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   用表笔戳85脚  可以强制开机   但是   几秒就断电   看来  也是IO 的问题了

网友(2017-06-11):
请将详细点,你说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IO没信号给桥?  也可以触发   ?  后面触发了不跑码直接植珠桥? 好累看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