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楼主(2017-05-03):
       2017年05月03日 型号:联想E40  版号:GC5     HM55芯片组
故障现象:开机不亮
  同行拿来的机器,( 正好手里在修另外一台戴尔笔记本开机掉电,测的是待机芯片PG出问题了,芯片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只有订芯片等待芯片中........)前面说了一小段废话
接下来进入正题,直接拆机剩单板,通电开机电流0.6左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缺电压,万用表在板子上扫荡一遍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心想不会刷个BIOS就秒杀了吧,果断刷一个还是涛声依旧呢,只能乖乖的查查查了,找到CPU供电芯片测试什么主供电,开启都OK的,当测到VDD  3.3V就不对了,不是5V的吗?还以为是PR124坏了,测电阻两端都是3.3V,VDD是有5V待机电压转换过来的,直接杀到二级转换电压测试PQ66的G级电压3.3V根本就不够导通的条件正常13V左右,哦原来真正原音在这里,就怪刚开始大扫荡的时候不仔细没有去测这些电压,让我绕了一大圈,下面就先来测试一下开启PQ66的电压是否正常,测PQ38的G级有3.3正常,有可能是MOS管不良导致拉低PQ66的G级,不废话了直接拆掉PQ66试一下通电开机电流跳了一点点就掉了,瞬间测G级还是一样,装上PQ66,拆PQ85通电开机OK补换,同时还发现旁边有个USB口也坏了,做维修一不仔细就能让你绕一圈更费时间。

原装备份E40独显 桥HM55.rar

网友A:
可以加精帖吗?朋友们加点分吧,忙到这么晚不容易啊!!!!

网友:
厉害    15V不正常都给你修出来了

网友:
只要能分析都能修好的

网友:
E40 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
E40电路问题还真挺少的

网友:
维修就是找到不正常点然后顺藤摸瓜,经验丰富一点就突破点容易找一点,也离真正的故障点更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精帖吗?朋友们加点分吧,忙到这么晚不容易啊!!!!

加分了 精华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精华有待提高

谢谢,给我加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