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触发后马上掉电维修及检测电压不常维修

楼主(2017-05-03):
华硕P8B75-M LX触发后马上掉电维修及检测电压不常维修,触发掉电是因为IO没有收到PWR_ok    IO型号为:NCT5535D 的第41脚连接的电阻有问题
检测12V电压过高,是IO的50脚两个电压分压不正常,上拉电阻是11K 下拉电阻是1K 分压得1V左右才正常  5V检测脚为51脚,上拉40K,下拉10K,分压也是得1V左右,所以如果不想修12V分压,可以直接把12V检测脚不5V检测脚短接。

还有一个就是P8H61—M的板子,所有电压检测都报错,但检测脚的电压都正常,这个刷BIOS就能解决问题。附图!附BIOS

网友:

华硕P8B75-M LX触发后马上掉电维修及检测电压不常维修,触发掉电是因为IO没有收到PWR_ok    IO型号为:NCT5535D 的第41脚连接的电阻有问题

pwrok电阻位置

pwrok电阻位置

检测12V电压过高,是IO的50脚两个电压分压不正常,上拉电阻是11K 下拉电阻是1K 分压得1V左右才正常  5V检测脚为51脚,上拉40K,下拉10K,分压也是得1V左右,所以如果不想修12V分压,可以直接把12V检测脚不5V检测脚短接。

12V检测报错

12V检测报错

还有一个就是P8H61—M的板子,所有电压检测都报错,但检测脚的电压都正常,这个刷BIOS就能解决问题

检测电压正常

检测电压正常
附图!附BIOS

检测电压报错

检测电压报错

P8H61-M LX3 PLUS R2.0 rev2.rar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实例!!

网友:
楼主给力!1修的不错!也学习了!有图有理有真像啊!!图文并茂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发帖就要这样发

网友:
牛逼,这个可以有!~

网友A:
直接把12V检测脚不5V检测脚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12V检测脚不5V检测脚短接?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直接把12V检测脚和5V检测脚短接”

网友:
谢谢分亨!还没遇到过收不到pwrok掉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直接把12V检测脚和5V检测脚短接”

还有一点没弄明白,12V检测脚是多少脚呢?

网友:
以前的板没这故障,现在新的板,就发现GA 和华硕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亨!有图有真相,有BIOS,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直接把12V检测脚和5V检测脚短接”

不能吧 都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没弄明白,12V检测脚是多少脚呢?

12V的检测脚是50脚,但不是直接检测12V,而是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再接到50脚,分压的后的电压约为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吧 都不一样啊

虽然12V和5V的电压大小不一样,但他们经过电阻分压后送给IO检测脚的电压是一样的,约1V左右,所以就可以并到一起

网友(2017-06-25):
不错,很好的技术帖

网友:
华硕的这种问题很多,也算是福利了。

网友:
难道这是通病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接上ATX就自动上电不跑马。短接开机排针触发正常显示使用。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修过吗

网友:
这两个电阻阻值多大?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用红笔圈的这两个电阻多大 ?谁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D:
我的这块主板 连41脚电阻20欧好像不正常??? 任外一个电阻1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块主板 连41脚电阻20欧好像不正常??? 任外一个电阻1k

给你截了个点位图,应该是只要41脚得到3.3V的高电位,两个电阻一个是上拉,另一个应该是限流

网友:
楼主这期精彩集锦可以的,这么多电压检测偏高,都被你遇到,肯定修了很多板板。

网友:
楼主  理论很过硬

网友(2017-07-29):
怎么回事,现在不能查看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