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B7T 1.02

楼主(2017-05-03):
故障;插上电源,点开机,跑码卡出现FFFFF 闪下停了,可以再开。     查过了。不是短路。        哎,不知道是怎么故障,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查一下各大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bios刷了没   供电都出了没

网友:
我短接绿色查了 , 电压正常。   没刷过BOIS

网友A:
故障很简单,不跑码。
通俗点说就是开不了机。
。。。。。。
这位兄弟为什么发帖前不查查主板工作条件,时序?
如果你是来学习的可以默默的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
这样没意思的帖子发出来也没人能帮得到你,你也学不到东西。
如果你要刷分的话,倒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来学东西的,  这个板,网上没有这个故障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查了。这是自己的板,十几块都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很简单,不跑码。
通俗点说就是开不了机。
。。。。。。

哥,你错了,就是什么供电都正常

网友:
有哪个大师教下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