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5010显卡报警

楼主(2017-05-03):
一台dell n5010显卡报警,拆机后,一手机,没人修过。接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即初步判断为此机器为检测到屏报警,检查屏接口LCD1,插上屏线,示波器测GPU_LVDS_DATA、GPU_LVDS_CLK信号正常,1、2、3脚GFX_PWR_SRC 19V 正常,5、6脚+LCDVDD无3.3V电压,问题就在此处,继续往前检查,Q5401的1256脚有3.3v. R5412前段有15V.后端无电压,自然Q5402未工作,因为R5412阻值是正常的,继续往前检查,发现是D5401第一脚无LCDVDD_EN电压,再往前查,此信号是GPU通过一排阻RN5502发过来,检查到次结束,无此信号,要么换显卡,要么刷BIOS,遵循先间后繁原则,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A:
报警7声?还是8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7声?还是8声

应该是8声报警

网友:
没有刻意关注几声,应为外接显示,自然内存等基本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拆机检查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