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死机灰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03):
                                                                              GA-H61M-DS2死机灰屏维修案例
主板板号:GA-H61M-DS2
版本:REV:2.0
故障现象:卡乱码,偶尔亮机后灰屏,死机。
主板高清图

不亮机故障代码随机:

  拿到这片板子看上家修过,板子上也有维修痕迹,拿到我手上一次点亮,以为是好的,测试USB接口时发现死机。
  死机,难倒又是那个电压异常?测VCCPLL供电时发现偏高。实测2.4v
找到故障点产生位置,测量R220  R221阻值发现敌情。
R221阻值异常。3.4K-8K直接跳
更换后,再次上电电压稳定在1.8V。
迅速装上CPU内存,上电亮机。
装系统测试OK,到此维修结束。写了这么多,不是重点,重点是抖抖你们的小手,顺手加个分。有你们的分分鼓励争取发更多详细的帖子。

网友A:
你这贴怎么发了 2个

网友B:
这个一针见血,理论联系实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贴怎么发了 2个

别提了,一个帖子 得反复编辑几次。 原来我都是一次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针见血,理论联系实际啊。

感谢,是的。

网友A:
这个板子 3.0的不好修呀 。我这有一块 反复冲  通病也是过还是一样的 不定时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3.0的不好修呀 。我这有一块 反复冲  通病也是过还是一样的 不定时重启

是的不定时重启的你刷BIOS试了吗,有个电源唤醒BIOS里有相关设置。
这种故障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定时重启的你刷BIOS试了吗,有个电源唤醒BIOS里有相关设置。
这种故障不好修。

全都是了 桥也加焊了,你测量的电阻 是通电测得还是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都是了 桥也加焊了,你测量的电阻 是通电测得还是

不是。。。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好多  加分!

网友E:
      看来有空 也要研究下台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好多  加分!

看到你上次的帖子很精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好多  加分!

大神,我也有一块这种板,死机灰屏,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今天加焊下桥,涛声依旧,接下来该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也有一块这种板,死机灰屏,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今天加焊下桥,涛声依旧,接下来该 ...

CPU供电稳定吗? 外设拆下看看,外设异常也会导致

网友G:
你这诊断卡,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有空 也要研究下台板了

何必研究,不挣钱,一片才多少钱,没价值意义

网友:
电阻坏导致分压偏高!

网友:
这板子坏的太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诊断卡,多少钱买的,,,,。

八九十块,我买了两片,丢了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稳定吗? 外设拆下看看,外设异常也会导致

CPU供电稳定,com芯片摘了,网卡芯片不烫没摘,明天摘掉看看,不行就不搞咯

网友:
这技术一针见血

网友:
技嘉的板子  电阻问题真不少

网友:
电压不正常还好,要是电压正常了就难搞咯

网友I:
思路这么清晰,看来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上次的帖子很精彩

我没多少理论基础  都是三板斧过来的经验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也有一块这种板,死机灰屏,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今天加焊下桥,涛声依旧,接下来该 ...

技嘉H61 故障率很高 好多都是多故障的,
维修心得反正都是
供电---拆Q6Q7Q8Q9Q18---BIOS---USBOC#----IOVIN---
弄了 不行 几乎就PAS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也有一块这种板,死机灰屏,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今天加焊下桥,涛声依旧,接下来该 ...

你这个可以换 CPU IC 那两个电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可以换 CPU IC 那两个电容呀

是哪两个电容,是滤波电容还是。。。

网友:
从您的实例中又学到了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J:
加分鼓励。那个电源怎么那么旧的,都生锈了。选择了维修这条路,有苦有泪的路。

网友:
那个测电压的测量点,是电池旁边的场管S极对地电压吗

网友:
看来上家技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分鼓励。那个电源怎么那么旧的,都生锈了。选择了维修这条路,有苦有泪的路。

我都后悔修电脑了,是么行情。爱好不能当饭吃。

网友:
换内存试试

chenhaolong1990 -4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帖子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这么清晰,看来是通病么!!!

是通病的。

网友:
这种问题 上家怎么 没修出来 呢

网友:
看楼主修得行云流水,自己修机板怎么就那么难啊。!

网友:
8.2K坏的真多哦

网友K:
学习了。主板怎么修,原来就是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主板怎么修,原来就是这样修

建议你培训下

网友:
已经报名

网友:
是的。。。技嘉还是蛮多的

网友L:
全都是了 桥也加焊了,你测量的电阻 是通电测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全都是了 桥也加焊了,你测量的电阻 是通电测得还是

身为迅维学员复制别人的评论来灌水。你说要不要扣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全都是了 桥也加焊了,你测量的电阻 是通电测得还是

网友M:
刚好我今天修到个GA-B75M-D3V,也是PLL锁相环供电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刚好我今天修到个GA-B75M-D3V,也是PLL锁相环供电2.5V。

这种故障修着爽,不过这板子不定时重启就操蛋了

网友:
我都还有一块没修好,修着修着不触发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修着爽,不过这板子不定时重启就操蛋了

能修就修,修不好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八九十块,我买了两片,丢了一片.

我也有一块,迅维买的

网友:
这个1.8V出问题会导致多种问题。停停转转。死机灰屏。花屏之类。。。

网友:
受教了,谢谢,一针见血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不好修的啊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操作能力强,真是厉害啊。

网友:
H61的主板放一段时间都会坏,真的好垃圾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何必研究,不挣钱,一片才多少钱,没价值意义

网友:
路边过 再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价质,没钱钱挣

网友:
我那板子是反复重启,唰BIOS?????

网友:
现在的板子电压动不动就是偏高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可惜是桥坏了,当料板了,我也没分不好意思了

网友:
昨天一个同行说做不了系统让我帮忙做 做好了拿回去用蓝屏 还被同行说一顿 不值呀

网友:
原来这电压能引起这问题。下次碰到记住了

网友:
看见不稳定的这问题我就不想修了

网友:
很好,这个故障真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