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cpu下层装上后联机电流反复归零跳变是否正常?

楼主(2017-05-03):
装了cpu下层后上电电流就是联机电流反复归零跳变,是否要装上盖才正常?主板无短路,cpu装了两遍,急求回复

网友:
9系统的好像就是这样,10系统的就是基本定电流80左右小跳变

网友:
先联机试试,强制DFU,看爱思能不能识别手机型号!可以的话,装上层

网友:
上楼说得对强制DFU!

网友:
先联机看看吧

网友A:
我试试强制看能不能联机,我记得之前每次装上下层后都是定联机电流的,连接电脑直接可以联机,这个板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还以为cpu被我吹死了: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强制看能不能联机,我记得之前每次装上下层后都是定联机电流的,连接电脑直接可以联机,这个板不知道 ...

楼主 什么风枪,温度多少,大约多久下U

网友:
正确答案是10系统以后没有暂存或暂存不正常就是80左右跳下归零循环。10系统以下就是80一抖一抖。看你的电流应该可以确定恭喜你CPU底层装好了。

网友:
看来 我那台也是暂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