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神进来下,我想知道我小6主板是怎么死的,,求解答。。。

楼主(2017-05-03):
闹心,闹心,今天好的小6板子861dw直风406直吹大音频,音频IC拆下后,测试可开机无问题,重装音频IC后,开机电流定960,无法开机,以为是黑触摸吹虚焊了,摘掉重装后依旧,就把目标瞄上了主电源IC,同样也是406直吹,拆了重装之后,开机,电流直接全0,又重装一次电源,还是开机全0,完全没反应,待机有15左右的漏电,之后再次重装电源(不信电源一次就吹坏了),第三次装好电源后,待机漏电直接400多,看看CPU,好吧冒锡珠了,这也不用测开机,或看哪热了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我死的经过,到底什么原因?1拆音频开机定960哪里问题? 2电源真的直风406吹一次就死了吗?3明天打算尝试下干U了,希望很渺茫,但自己机器无所谓了,这种情况下我需要怎么做装完CPU能看出来CPU拆装的成没成功?

主板好没好无所谓了,如果CPU能装成,我心里还能安慰些,,,,,

网友:
音频我是重装了一次的,一共俩次,但都是960电流,开机

网友A:
吹电源芯片不取CPU罩,cpu稳死

网友B:
温度太高 我861取件都不超3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电源芯片不取CPU罩,cpu稳死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电源芯片不取CPU罩,cpu稳死

我取了,,,,CPU罩,我发的照片是主板还没动工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太高 我861取件都不超320

我只想知道你861Dw 取苹果6电源,温度 风速都多少??

网友D:
400度这太假了吧,最高不要过320啊,可以在ID机上练手啊,哎自己都没练好就干好机了,肯定干坏的

网友E:
400度吹手机板    只能说佩服   手机的板子  低温多吹

网友F:
不装音频你没试一下嘛,上电就九百多肯定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度这太假了吧,最高不要过320啊,可以在ID机上练手啊,哎自己都没练好就干好机了,肯定干坏的

主要取电源我想快点,就怕CPU冒了,你取的时候多少温度????什么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装音频你没试一下嘛,上电就九百多肯定有短。

试了,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00度吹手机板    只能说佩服   手机的板子  低温多吹

大神,取6的电源多少温度?,还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神,取6的电源多少温度?,还安全?

320度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20度左右

直风呗,这个温度大约多久下电源,我今天开406的话7秒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风呗,这个温度大约多久下电源,我今天开406的话7秒下来了,,

15到20秒吧

网友:
楼i主的手工没练好。这个温度和时机很重要。首先温度不定,但是406太高了是肯定的。玻璃芯片对温度要求会更低点。手法也很重要

网友:
多练习手工吧,直风风枪我一般设定350,手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你861Dw 取苹果6电源,温度 风速都多少??

28/318 没爆过,差不多2分钟取下

网友:
应该是有锡珠在电容之间造成短路!这个现象经常遇到,所以苹果手机维修第一要求是干净!再不就是高温把板层搞短路了,这个问题在OPC的板上也常有发生!

网友:
手法问题,我吹6SP的音频450风速70用的快克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