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维修飞利浦42PFL3330-T3时而能开机,时而不开机

楼主(2017-05-03):
机型;42PFL3330-T3
故障现象;时而能开机,能开机后能用很长时间,时而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时,红灯亮
维修过程如下

这是之前维修过的一台液晶电视机,其实难度不大,高手就飘过吧还请高手们手下留情啊 发这个贴是为了跟像我这样的小白们分享一下经验。
  根据自己的初步检查,故障现象 基本如客户所说。拆机检查

不开机的时候红灯亮,说明电源板的待机电压已经产生,测量电源输出接口也确实有5伏电压。再测量接口上的其他引脚,发现on/off已经为高电平,12伏,24伏也已经正常产生。on/off既然为高电平,说明主板的主要工作条件应该已经满足得差不多了才对。测量主板上的LDO电压,各个LDO电压正常,晶振也起振了,手摸主芯片,感觉有有温热,表明主芯片在工作。

  该机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怀疑是不是按键漏电造成的,把按键板拆下,遥控开机,但无法开机。接上按键板,把遥控电池取下来,防止是遥控的问题。再按键开机,还是一个鬼样

最后抽根小玉溪,听一首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放松放松,整理一下思路,全板的供电已经满足了,晶振也振得很嗨,那就只差程序了。淘宝花10个大洋买来程序用809干上去,插电按遥控,动听的音乐想起来的同时,我也听到银子的悦耳声,可惜这400大洋不是我的,操万恶的资本家万恶的资本家啊,FUCK ,SHIT ,SON OF BITCH
  关机后用按键也能正常开关机。
  用HDMI线接上我的电脑,给它来一个有内涵的视屏看看,也让我好好放松放松嘛。以下是给大家的福利,自己下载想干嘛干嘛去,我就不明说了

  最后总结一下小白我的经验,对于待机电压正常而不能开机的液晶电视机,可以首先检查一下当按开机键或者遥控开机时,主板是否发出高电平的信号给电源板,如果没有发出高电平的开机信号,应该重点检查主板的工作条件。检查主板的各个LDO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抓BIOS的片选,看是否有读程序。如果有读程序但还是无开机信号,可刷程序试试。当然主板送给电源板的开机信号是由主芯片发出的开机信号在主板上经过开机电路转换而来的,这个转换电路必要的时候也要检查。
  对于有主板送过来开机信号而无法开机的机器,重点检查电源板上的开机电路,检查PFC是否正常,主电压是否正常,有保护电路的可以先把保护去掉再维修,维修电源板时,应该接上假负载。在有图纸参考下,用老徐的话说,我还没遇见过会修不好的电源板的。

  各位大侠各位看官们,走过路过的赏点银子啊,原创不易,谢谢了。

网友:
这些韩国妹子,看得我饿饿饿的

网友A:
   不爱玩这个  弄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爱玩这个  弄怕了

你的头像好正点

网友:
后面的妞是谁?

网友:
一个车模,看起来眼神好迷离你喜欢,要不介绍给你

网友:
你自己留着把。呵呵

网友:
楼主是为了看韩国妹子才修这个的

网友B:
本来是来看维修经验的,后来变成了看头像。
我倒是遇到了一台创维的电视,有时候开机正常,
不正常开机时,屏幕闪而且能听到断断续续开机声。
不知该如何检查

网友:
修的很有节奏 恭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来看维修经验的,后来变成了看头像。
我倒是遇到了一台创维的电视,有时候开机正常,
不正常开机时 ...

不正常的时候,你测量电源板工作,主板工作是否正常,你说的背光闪,查背光的供电开启亮度调节是否正常?有的机型如果背光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开机的。按流程修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兄弟  贼厉害       真想 多学点 这些电视机的 知识       不错  给分     是正常的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的时候,你测量电源板工作,主板工作是否正常,你说的背光闪,查背光的供电开启亮度调节是否正常? ...

对头,上次海尔46的。还有长虹46的,背光灯珠问题,造成开机电源所以电压关断,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搞到最后还是LED灯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