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RTD2120L+RTD2025L 板号R.RM3251C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7-05-03):
注意!这个程序是专用的 用来烧录其他型号可能引起无法再次烧录的问题!我单板烧录了很多次 提示CRC error, 插上屏一次性就好了,如果出现类似错误,一定插上屏试试!楼主作为一个小菜鸟,需要学习,希望版主适当加分 谢谢!

网友A:
也就是说  在线烧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在线烧录啊

嗯 用VGA线烧录 这版好像没有外置存储器

网友:
和插不插屏,无关,。。

网友:
实际情况是:
RTD2120的方案是内置程序,也就是没有外挂FLASH,在线读写程序时,很容易把芯片烧死,跟你说的接不接屏线无关。
这在N年前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还是“假死”,只要芯片本身没坏,用短线法可以重新复位恢复。方法百度一下。
口头鼓励一下!

网友:
是2025的各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