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打电话出现电流声,无思路

楼主(2017-05-03):
6代打电话接听后开免提对方听到嗞嗞嗞电流声,却不是那种完全听不到声音,可以听到,只是伴有电流声,不开免提正常,外配换过,大音频换过,基带也重植了,无效:kuqi:kuqi:

网友A:
前置摄像头排线换一换

网友B:
论坛有很多小6的维修案例 搜一下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置摄像头排线换一换

开免提有电流声关前像头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很多小6的维修案例 搜一下看看吧

搜不出来啊,大哥

网友:
开免提通话的话是用摄像头旁边那个麦克风送话的吧?你按楼上说的换了试试呗。

网友:
那个可以单独换送话的

网友:
前摄,尾插都可以先换试试。还有看看机壳喇叭孔

网友:
FRONTMIC3换一下看看,不好的话,查一下线路。

网友:
换前像头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2017-06-02):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前置摄像头吧    这个我倒是碰到过 虽然我不是搞维修的  但是配件是我最喜欢换的东西 免提使用的应该是前摄的M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免提有电流声关前像头的事吗?

前摄上有个麦,前置麦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一个上去试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