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联机维修

楼主(2017-05-03):
    本人在华强北飞扬二楼维修一月有余,虽然学校学了不少,但实践总是最重要的。
    今天接到一个能充电但是不联机的小6,测试完所有功能后拆机,加稳压电源后触发直接200多毫安,心想很常见的USB坏啊,换之,换完后装机测试,ca,还是原故障,以为料板上拆的也是坏的,干脆买一个全新的,可是换上后还是原故障,这下懵了,拆下板来开机后先打周围电容值,正常,开机后再测电压,发现3.3V没有
     难道USB芯片被我干坏了?由于经验缺乏,不知从何判断,以为3.3V没有是USB的原因,干脆拆了后触发试试,谁知没有USB的情况下还是触发直接200多,所以可以判断,这是3.3V供电前面哪里短路了。
     查原理图得知3.3V由大电源产生,跟USB3.3V相连的电容有三个,C1270,C1299,C0205

经打值后发现,C1270短路,撬掉后,装回USB芯片,开机测试OK,修机完毕。

网友:
多修机经验慢慢就有了

网友:
重庆姜小白,现在也在一步一步的走。加油,共勉。

网友A:
小白求教,打值是什么?可以用来确认几个并联的电容里哪个短路了?

网友:
不错啊,原来这个3.3V 管理USB的

网友:
经验维修是一个。原理上辅助也很重要就不蒙了。

网友B:
打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容短路而且在罩子里最头疼

网友:
李元福李大仙渡劫成功了

网友:
理论知识非常重要,三板斧换了芯片不行就只有打阻值找问题点了。

网友:
思路不错,分析的很好,要不然,乱干芯片,只会把故障扩大,谢谢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那个电容在哪个地方,可能散热不好,导致损坏,,刚好是旁边,手机摔,很容易挤压导致。发现一个现象,凡是电容很密集的地方,电压高的地方滤波电容都容易出现,损坏的情况。

网友:
这个3.3V本来就是大电源过来的,有空也可以多看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求教,打值是什么?可以用来确认几个并联的电容里哪个短路了?

打值是测对地阻值,电容两头相通就短路了噻

网友:
厉害啊,我发现6和6p马上充电问题变成通病了

网友C:
楼主在哪个学校学的?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哦,最后一个放大镜图片相当清楚,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放大镜?

网友(2017-06-06):
我有一个搬板 就不联机 空了试看

网友E:
好帖值得学习。一般怀疑哪个芯片有问题,先把周边的电容全打一遍。没出来再换芯片。换完芯片再不行打一下怀疑芯片的底脚,基本上都会出来的。这个电容超出了一般检修的范围。
不过USB芯片上面的那个PP3V3_ACC我测过好板也没有电压。还有楼主怎么把这个PP3V3_ACC和PP3V3_USB联系到一起的?因为都是3V3发吗?怎么找到这组电压的。?

网友:
j现在电脑没生意了都修手机了

网友:
LZ厉害了,学了多久了

网友:
是200多停住还是掉电重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帖值得学习。一般怀疑哪个芯片有问题,先把周边的电容全打一遍。没出来再换芯片。换完芯片再不行打一下怀 ...

是啊,我都查不出这个pp3v3usb和usb芯片有什么联系,这个3v3只到电源和cpu,没有到usb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都查不出这个pp3v3usb和usb芯片有什么联系,这个3v3只到电源和cpu,没有到usb芯片啊

楼主出来说一下情况呢?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怎么想的?两个根本没有直接联系啊。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哦,最后一个放大镜图片相当清楚,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放大镜?

XTJ-4400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个学校学的?

迅维学的,但是在华强北档口的这段时间才是最锻炼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值是什么意思?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需要测通、断、短的点

网友:
iPhone6不联机维修 [修改]

网友:
3.3v acc 我测量好板也没有电压

网友:
好厉害  也学过 但不敢下手

网友:
学习了,刚由笔记本转手机,摸索中

网友:
新手都能修主板了不错啊······

网友:
usb管理不起作用不代表 usb芯片坏,usb芯片也是需要供电的!!!干之前先测测它的电压。

网友:
这样的遇到的很少啊

网友:
好东西呀。太精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