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不开机求迅维的兄弟帮忙看看

楼主(2017-05-03):
6S进水引起不开机,拆机后测试大电流。找到发现C5283和5284短路引起大电流。拆除后。无大电流开机还是点不亮。测试开机条件电流在10到40MA直接跳变。测试PPCPU电压0.54V PPCPU SRAM 0.65V 其他电压正常。1.8V和1.2v 还有硬盘供电3V都有。0.9V也有 时钟供电0.4V和1.8V也有。复位TP06 测试电压1.77V内。现在郁闷。电源应该没问题是有电阻或者IC到是PPCPU电压拉低。关键就是没思路了。有了解的星弟指教下谢谢了。还有就是怀疑CPU是不是废了  麻烦了

网友:
cpu没那么容易挂  哪路供电不正常就查哪路

网友A:
谢谢唉,测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ppcpu 电压被拉低。应该是有地方有问题。但是把ppcpu 出来的所有供电查遍了都是0.54

网友:
多检查进水位置   电源附近的I2C电阻查一下掉没掉

网友:
把这一路的电感断开,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唉,测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ppcpu 电压被拉低。应该是有地方有问题。但是把ppcpu 出来的所有供电查遍了 ...

漏电啦,烟熏试试。

网友:
i2c总线看看有没有被拉低,PP1V1的上拉电阻都查一下,r1200到r1205.

网友:
把CPU 拆下来 装到ID板上刷机 看出不出进度 要是出的话   cpu没坏  正常刷到最后是-1 要是出进度 别费劲了  搬板吧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