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NM-A271怪故障

楼主(2017-05-03):
  本人只有一个人在店里做维修很忙 每天早8到晚8 时间有限 所以帖子发的少希望版主谅解---   故障描述【开机上电0.230A掉电自动上电反复】上图

上电测量3.3V 5V【PU904 3.3V-PU905-5V】0-3.3V波动【手摸一下PU304 差点烫出泡来】问题基本有数 首先测量PJ302  PJ304-正反值都正常没有明显短路
那就更换PU904-SY8206  更换后 上电-涛声依旧 奇了怪 没有短路PU904怎么会烫手--那就断开PJ302-老样子 在断开PJ304 没有电流【+3VLP】这个电压是
给EC桥待机 去掉当然没有电流  先连接上PJ302  在PJ304外加3.3V 上电故障排除了不过外加+3VLP 电流有点大 现在没思路了 【PU904没有坏但连上PJ304烫手】
表明+3VLP有短路 测量正向阻值650欧姆 反向1080欧姆 应该正常--我哪了闷了 无从下手。再次PJ304加3.3V烧机 5分钟后摸桥有点热。怀疑桥不太好 但这桥跟
U封装在一起 如果更换大家都知道成本了 怎么赚钱。最后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奇迹出现了】

  在PJ304断开的位置上加一个 1K电阻   不过待机电流有点高 ,

  什么原因大家应该能分析的出 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烤鸡2小时没问题 就给客户了 【顺便说一下 我这里来维修的都是同行很少有闪客】
  收费很低 所以我很在意成本 。我的维修宗旨是永远没有反修当然不太可能尽力做到--哈哈哈。

网友:
这绝对是经验  大神 受教了

网友A: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吗

不知道 没有碰到过第二台

网友:
楼主生意那么好啊

网友:
新手,想了好久都不知道为啥要加电阻。

网友:
路过 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
想了好久都不知道为啥要加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了好久都不知道为啥要加电阻

因为后级有轻微短路 造成电流过大使PU904无法正常工作 加了电阻可以减小PU904工作电流 能正常工作而已

网友:
要是也遇到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