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会三星笔记本芯片丝印型号识别

楼主(2017-05-03):
求知会三星笔记本芯片丝印型号识别 上面芯片丝印为813H,EF-2C具体型号帮知会一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isl95813h,ef芯片可能是rt8207要对照一下外围元件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对一下,网上多的是,几块钱。

网友:
楼主,2016年新出的机器就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这种丝印的找卖芯片,问一下也许能找到。

网友:
ISL95813HRZ——813H
RT8207L EF 2C WQFN-24L 4x4)

网友:
在网上搜EF就行了

网友:
多谢大伙的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