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维修的流产机。。。packardbell tj75

楼主(2017-05-04):
客人拿来一台 packardbell 的机器,sjv50-cp ,09427-1 不触发,插电没待机电流,拆开后什么都没去想就 把bios 刷了,这机器官方提供了bios
心想抓紧亮吧,但是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此时纠结了,找电路图,分数又不多,幸好我的小文库里还有这个图,总之是极不情愿郁闷至极的情况下乱搞了

纬创的板子,那就先打阻值测电压吧,每个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测一下待机,居然测不到,待机芯片 51123

线性电压3v 5v出来了,那就测开启,居然没有enc  的 S5_ENABLE,那在转去ec测,供电,时钟,复位
时钟测不到,万用表电压0.6几 其他电压 3.3多,

bios 也刷了,最主要的是还没示波器,在测acin ,   q16的d,c无电,g有电。那也算是低电平吧。

至此已经毫无思路,随便测了下bios芯片是不是断线,然后考虑rsmrst 通桥 那个电阻是不是断开试一下 rsmrst会不会有电?后来琢磨一下,不管是 ec坏了还是桥坏了,手里都没有件。。。本来心烦,直接放生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还得搞清楚一些比较好。希望各位大师给些指导!

奉上图纸

网友:
有时候没配件 只能放生

网友:
有时候是容易走入误区,休息一会找人沟通一下,或许思路又不一样

网友:
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ACIN也是低电平 觉得应该从这里下手  EC条件没满足  35V开启不会出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应该换个EC试试的

网友:
嗯 花太多时间 修一个机器不划算

网友:
图纸先收藏了。以后用到再下载。呵呵

网友:
积累经验了。。。。。。。。。。。。

网友:
修到这种机是最烦的。

网友:
维修思路也不够清晰,公共点确定不是假公共点?按开关后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