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触发困难上电后掉电

楼主(2017-05-04):
HP cq42 板号:DAOAX1MB6H1 REV:H
故障:按开关键多次可以触发。触发后电流升到1.3A掉电。再多次按开关又可以触发然后掉电。看电流已经升到1.3A估计板子上的供电都出来了。而且电流也有跳变,说明已经跑码了。反复触发多次测量全板供电结果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分析掉电原因可能是某种保护切断主板供电。我用示波器测量待机3V(黄色)供电和公共点供电(红色)比较,如图: 公共点电源很陡掉下然后又回复。3v很平滑的掉下来。说明问题在公共点供电上。看图 。示波器测隔离管PQ52 D端供电始终平稳。测量PQ52的S脚的波形。如图   再测 PQ52的G脚28V也有很明显掉电过程。逐一断开G脚的控制信号。当断 开PR223电阻的时候故障消失了。说明是ACOK_IN这路信号有问题。查ACOK_IN来源是PQ9的C极它受控D/C#信号。 D/C#信号来源于EC的72脚, 断开PR81,(PD13板子上没装)单独测量D/C#,发现在主板没有触发通电时,这个信号是低电平。但是触发后这个信号却是3.3V 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信号是d/c# 在公共点没有产生之前是低电位。EC检测到适配器存在ACIN为高 ,D/C#为低电平。用电池时EC检测不到适配器,ACIN为低电平D/C#被EC置高电平。也就是说d/c#信号只有用电池的时候才为高。那么现在用适配器时。应该为低才对。测量了EC的ACIN信号为3.3v说明EC检测到了适配器。d/c#脚还是输出3.3高电位。此时EC状态混乱了,结合上面开机触发困难现象充分证明EC的程序坏了。刷EC bios。故障排除了。亮机图。
昨天在家编辑,可能网络不好图片没传上。今天补上。

网友:
程序出错BIOS坏掉电少见

网友:
图片出不来,

网友:
看来,维修就要用示波器了,靠经验,看电流,不准啊,示波器还不会用啊!师父没教

网友A:
樓主的排版比較混亂啊。

网友:
思路清晰,示波器也用的好

网友:
怎么图片都看不了?

网友:
楼主故障定位的不错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很准确  老司机

网友:
分析的 真专业

网友:
可以算是秒杀了啊

网友:
没编辑好,很多图片看不到。。

网友:
可以可以,这个掉电分析的好!之前我也是修了个掉电的,思路没你那么清晰,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网友:
这个是搞技术修出来的,我们有时候是碰运气搞好的,原理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因为会先刷BIOS试试,还是你牛

网友:
目测这是一精华贴啊

网友B:
用示波器修掉电确实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修掉电确实很准确

修掉电 用万用表是头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排版比較混亂啊。

文字处理排版确实很吃力。毕竟不是文科毕业的。

网友:
LZ不错,细路好~!

网友:
分析不错,排版确实难看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 我觉得真是发现新大陆 应该上精华的

网友:
请问这个bios怎么刷呢??????

网友:
希尔特580u怎么读取不出来     你们是怎么刷的呢   bios型号f40-110hip   图纸的多是可以上几个牌子的bios   就是没有我的这个

网友(2017-06-05):
3v 5v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