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电容问题 一个电容两端分别接两个不同的电压, ...
很奇怪的电容问题 一个电容两端分别接两个不同的电压,这样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7-05-04):
很奇怪的问题 一个电容两端分别接两个不同的电压这样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问题

网友:
去藕。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
好问题,看评论一起学习了

网友:
1楼解释很详细了

网友:
今天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还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