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修一台老海尔无画面

楼主(2017-05-04):
昨天修的,今天发,因昨天发到了极限。没有办法发了,好老的LCD显示器。都不想修了,打开吹干净,还是满新的。先测试电压再说,发现1117只有0.7V左右,正常1.7V左右,果断换个1117稳压IC,故障解决。画面出来了。
如图;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收钱走人。

网友:
今天网站有问题,上传的图看不到。

网友:
这个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这个1117应该是固定稳压的1.7V吧?

网友:
感觉现在的液晶比老式的晶体管电视维修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
好的经验  近期也修过一台相同故障点的 1117-33明显发黄 换掉OK

网友:
图片太大了,影响打开页面速度。
显示器中1117有1.7V输出的?

网友A:
1117还没见过输出1.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还没见过输出1.7的

句容说的对,其实是1.8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容说的对,其实是1.8伏。

谢付总夸奖

网友C:
1.8 2.5  3.3 比较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 2.5  3.3 比较常用的。

没错。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