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灯管下面泛红

楼主(2017-05-04):
明基显示器,灯管下面泛红,等一会就不亮了,这是典型的高压条保护吗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下部偏红典型灯管的问题。

网友:
就是灯管坏了。换灯管或者直接改LED

网友:
明显的灯管老化

网友:
准确的说是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确实是,我正修的aoc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很少换灯管了,都是改成LED灯条。

网友:
灯管坏了  换吧

网友:
先用正常的灯管代换试试,发红一般是灯管老化,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你只要拆出灯管就能明显看出来灯管坏了

网友:
换吧,顺便看看高压板电源板的电容,有木有虚焊。

网友:
灯管坏了   就会发红的  这是常识

网友:
灯管老化造成的吧

网友:
但是我用别的小灯管换上试机,还是闪几下就灭了,

网友:
换灯管吧,最好上下两组都换了 稳定一点

网友:
灯管坏了  不是高压板  高压板不会引起变色的

网友:
更换灯管就好了亲

网友:
用高压板点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还是红灯管坏。不红别的原因。

网友:
灯管坏了,换吧

网友:
是的 该led 吧 简单

网友(2017-06-10):
明显的灯管老化导致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下面的灯管坏了吧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平时家里的灯管坏了有一头烧了都会出现发红,一样的原理

网友:
发红,灯管老了,外接测试灯管,试试是哪一根老了 ,换上就可

网友:
你拆开看看,灯管可能都发黑了

网友:
这种故障 现在都是改成LED光源

网友:
灯管老化要换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

网友:
是灯管老化了 换吧

网友:
这是典型的灯管问题

网友:
别犹豫 换灯管

网友:
直接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灯管

网友:
把旧灯管全部换完最好

网友:
都说是灯管坏了,那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有些机灯管好换,有些换了老是打火

网友:
直接换灯管。

网友:
灯管发红,换灯管

网友:
有某根灯管坏了啊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是灯管老化,拆机要小心,拆开可见灯管两边变黑的,注意其它灯管老化程度,要换的就换掉

网友:
明显灯管坏了,换LED吧 比LCD耐用多了,我换了N台了 没翻修过

网友:
灯管老化, 直接换了修好了哦。这个是显示器的通病了

网友:
直接换灯管,灯管老化,就算去保护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红屏得换灯管,或者先用外接灯管试下。

网友:
最典型的LCD灯管损坏,拆屏换灯管吧,安装时注意灯管两头的高压绝缘套别弄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是灯管老化,换灯管要两根一起换,当然只有一根直接换一根哈

网友:
这难道不是灯管坏了吗

网友(2017-07-10):
这个必须是保护了,都泛红了,下管肯定不行了。换灯管吧

网友:
发红一般都是灯管问题多,但也有升压变压器的谐振电容坏了的情况引起

网友:
灯管老化,发红,漏电,换灯管吧

网友:
这种情况,现在基本都是全部换LED套件。

网友:
或者改LED的背光。灯管换不好高压不起动。

网友:
灯管老化了变红了,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老化现象,换灯管即可,也可改为LED

网友:
这是典型的灯管坏的现象。换了就OK了

网友:
灯管坏了,慢慢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问题,lcd显示器灯管容易老化,

网友:
楼主是很明显的灯管老化了啊,拆机测试下灯管,换灯管吧

网友:
典型灯管坏了,,高压启保护,直接换灯管,,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不要考虑了,换灯管吧,不过我一都改成LED了。

网友:
灯管问题,刚点的时候发红,有的时候过一会儿就好,有的时候就灭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换下面灯管 要可靠一点 就把上面的也换了 (不过钱赚少了 不然几个月又可以换上面灯管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灯管或者直接改LED

网友:
典型的灯管老化 全换成LED吧 省电 耐用

网友:
换灯管吧 。。烧了板更麻烦

网友:
先用好的灯管试电源板。发红然后灭,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解决问题,最好能改LED,方便关键是快

网友:
发红一般是灯管老化,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发红 肯定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LCD 有这样的情况,换灯管,发红就是灯的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 可以换LED的 高压 一起都换了

网友:
灯管坏了导致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可能 灯管虚焊了,或是灯管老化了,换了吧

网友(2017-08-11):
灯管的问题吧,灯管老化了,是lcd吧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背光膜,见过灯管把背光膜烧变色的

网友:
是灯管老花了,买LED的灯条回来改吧,便宜耐用

网友:
灯管老化,要换灯管的哟现在都是改LED的了

网友:
直接全换改led行了,亮度好,发热小,稳定

网友:
现在的老显示器灯管老化的太多了,主要是用的时间长

网友:
灯光老化了,哥们,换灯管,高压可能也坏!

网友:
给你三个方案,换灯管,换屏幕,换显示器

网友:
这个灯管老化了,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老化引起的过压保护,更换灯管就好了,继续用会烧高压板

网友:
大家认为,换灯条合算吗,除非22寸以上的,否则我都是换灯管。换个灯管比换灯条,也就多10分钟而已。

网友:
典型的 灯管老化引起 的

网友:
换灯管吧,这个问题都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一般屏幕泛红都是灯管老化的问题 换下灯管就行了

网友:
灯管坏了改个led吧...to super King

网友:
换灯管吧 典型的

网友:
要是烤机黑屏,没准还会是高压电路问题。屏发红,那就是灯管。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灯管OK.

网友:
发红的灯管都是老化严重,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老化换了就好

网友:
下部偏红典型灯管的问题,.,..,.M,,,.,

网友:
发红就必须换灯管了,小时候家里灯棍老化了就发红

网友:
可以换灯管了,老化了就这样

网友:
灯管老化。。。直接更换吧。

网友:
下部偏红典型灯管的问题。 ,, ,

网友:
灯管坏 换一个吧

网友:
灯管,可以拆机分开判断。。。。。。。。。。

网友:
果断换灯管子。发红的就换吧。灯管有坏的了

网友:
难道你没有通用高压板试试看。修液晶必备工具。。。。。。

网友:
这种一般是灯管老化了,老老实实换灯管吧

网友(2017-09-10):
灯管老化,换吧

网友:
很明显灯管老化了嘛 这种情况你可以找块屏点一下 就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了

网友:
灯管老化。换LED灯条吧。又亮又方便

网友:
明显的灯管老化 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不是,这个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换了    高压一般也换

网友:
灯管问题,lcd的显示器由于时间长灯管老化了,灯管就会发红,或者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