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通电大短,掉电维修(经验贴)

楼主(2017-05-04):
此帖子昨天发了一次,没有图文并茂,今天重新编辑一下供大家参考。
  机器接到手通电20V大短,给同行报价以后拆下主板把保隔后继20V电路中的所有电容全部移开
以上7张图片中测得公共点后继短路图6中电容导通,更换以后不短路了,通电按开机键电流上至0.15-0.18后立马掉电,然后反复自动重启掉电,直接换掉PC415电容 还是掉电,尝试刷写BIOS无效,再测1.2V和0.8V都没出,问题找到了 ,这里说明一下如果这2电感没出电压那么百分之90背面的PU601就必坏了,换掉PU601后通电开机电压上去了 接屏亮机,维修结束,这款机器修了好几台,几乎都是大短路,前面1-6图中的电容随机会坏掉一个,PC415偶尔也性能不良,如果换掉电容还是掉电的话建议先刷BIOS然后再测1.2V和0.8V这里不出电压直接换掉PU601即可,现在还不能归纳算通病,才修到4-6台。这台机器从拆机,维修,到装好大概40分钟吧,算是快修和经验维修了。

网友:
目前只能传3张了,每日限20兆上传文件大小,今早试了2次用了10几兆无效,见谅,明天我再把其他图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
都是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圖片沒有上來

网友:
是哦,还有好多张只能到明天上传了,今天已经达到上限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A:
PC415外观怎么看多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415外观怎么看多大的呢?

看型号NE开头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三星大短烧毁片。

网友B:
PU601  也是通病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601  也是通病来的 ?

还不能确定,才修了2台PU601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