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换完网卡无法网卡启动

楼主(2017-05-04):
技嘉B85M-D2V故障是网卡认不到,换完网卡后可以上网,MAC也写成功了,换了两个网卡都是可以上网不能网卡启动。按正常的主板按F12会有网卡选项菜单,CMOS里面已开启网卡启动。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载入bios默认设置看看

网友:
更新下BIOS看下

网友:
BIOS恢复默认设置,启动项改为legacy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台也是换了网卡不能网卡启动   懒得琢磨,后来拆了个技嘉旧板子的装上可以了

网友:
网吧的机器吧

网友:
是啊,网吧的

网友A:
拆旧板子的网卡   旧网卡带启动   我以前遇到的是 H61的换新网卡过后 有盘可以上网 灯只亮一个 无盘 进滚动条死机, 后来拆机的就换上去正常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旧板子的网卡   旧网卡带启动   我以前遇到的是 H61的换新网卡过后 有盘可以上网 灯只亮一个 无盘 进滚动 ...

已解决,旧板拆了一个可以用了,两个灯也亮了

网友B:
搞不明白这是芯片问题吗,我问技嘉维修站,他们说没碰到过,他们换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C:
推荐旧版原值代换,新买的网卡芯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无法做网启。

网友:
这个要千兆网卡吧

网友:
网卡周边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从新刷个bios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旧版原值代换,新买的网卡芯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无法做网启。

估计还是网卡芯片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网卡芯片有区别。

可能吧,有些就是搞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这是芯片问题吗,我问技嘉维修站,他们说没碰到过,他们换的芯片就可以。

请问你的是ga-b85m-d2v 3.0的型号吗,能发下网卡芯片的型号吗,刚好有一片被雷劈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麻烦发下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是ga-b85m-d2v 3.0的型号吗,能发下网卡芯片的型号吗,刚好有一片被雷劈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

集成芯片:声卡/网卡
芯片厂商:Intel
主芯片组:Intel B85
芯片组描述:采用Intel B85芯片组
显示芯片:CPU内置显示芯片(需要CPU支持)
音频芯片:集成Realtek ALC887 8声道音效芯片
网卡芯片:板载千兆网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是ga-b85m-d2v 3.0的型号吗,能发下网卡芯片的型号吗,刚好有一片被雷劈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

型号   GbE LAN Atheros AR815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型号   GbE LAN Atheros AR8151

是ga-b85m-d2v 3.0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ga-b85m-d2v 3.0的型号吗

恩

网友:
昨天修一片ASUS M2N68古董,网卡坏,原值代换,死活是只亮一个灯,网卡不能识别,郁闷的说

网友:
重新恢复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刷个最新的BIOS看看了

网友:
是不是跟网卡内部EFuse的数据有关

网友:
新买的网卡芯片不只要配置mac地址,也需要定义各个预设值,比如led的状态就需要定义CONFIG1 的值

网友G:
要用工具配置参数的,工厂有这个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用工具配置参数的,工厂有这个工序。

网上也有很零散的资料介绍各参数的作用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网卡启动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呢,只知道启动项里有这一项,具体怎么用的,有什么作用搞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型号   GbE LAN Atheros AR8151

是RT8111F的

网友:
经验需要分享

网友:
请问怎么样才能赞积分

网友:
重新刷下最新的bios,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遇到过没整好解决了吗

网友:
网卡上要插入网吧无盘系统芯片就可以无盘网络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