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板号 BA41-01129A 独显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04):
一台三星 R467 老本了,说是不亮让看看,估计是放太久没用就不亮了,好吧,电流0.4左右,按经验直奔南桥背面的小电容,确实有一颗发霉了,去掉,居然还是这样,只好拆机,本子主板很脏,看来之前用得挺厉害,看到CPU背面的NEC大电容,换成四颗330的小电容,电流起来了,心中一喜,一试机,电流在1.0---0.75之间来回跳就是不亮,仔细检查主板,确认不是我之前修的过程中造成的和不是别人有动过手脚,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这个时候就有点迷糊了,多开了几次机后居然电流停在1.0左右不跳动了,心想这主板完了,
,再次检查确认不是我造成的,只能是主板还有坏的地儿,各种试,换CPU,内存,用热风枪吹了吹显卡和南北桥,按CPU座,刷回原机BIOS。。。。。无果,到晚上十一点半,这机已经修了差不多四个钟头了,还是无头绪,原BIOS电池无电了,换了一个也不行,只能先放弃它,

睡在床上想了想,这机应该还是桥有问题,因为这个机器用的N卡,这种显卡坏的机率太小了,忽略掉它,也没见过北桥放久了就坏的,但南桥不一样,里面集成了时钟发生器,而且南桥背面还腐蚀过小电容,最有可能坏的就是南桥了,决定干掉它,

第二天一早送完媳妇儿上班回来就动手,终于亮机,。。。。。附上亮机图和本论坛下载的确定此主板可用的BIOS

BA-01229A独显确定可用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问题 会照成的不定时死机

网友:
这机器南桥问题多多

网友:
找机器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老司机 学习了。下次有个参考

网友:
通病的机器 修完通病后的问题 就需要仔细分析了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