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LED55K360X3D面板指示灯亮屏不显

楼主(2017-05-04):
如题,供电16 12V都有,还有图中灯条那么多怎么测量

网友:
电视有多长时间了?用的时间长了LED就有坏的可能。还有看看哪个电压是开启背光的,确定是主板原因还是背光坏了保护了。有没有LED灯条的测试配件?插在LED的插口上一试不是就知道了吗

网友:
重点重点,讲重点。
问问题都不讲重点,人家怎么回答你。
现在故障是
背光不亮?屏体不亮?
有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