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K46C多故障维修,像是被雷劈过,修这板赔钱!!

楼主(2017-05-04):
机型:清华同方K46C
故障:不开机、无声音、USB无法使用、键盘无法使用……
附件:图纸备份OK的BIOS
首先,此机是同行拿过来的,拿到机器后客说不跑码、不显示(本人在赛格电子,二修机没一个好货,还可能给挖坑吆~~~)
机型看图:
第一:拿到机后,当着客户的面上电测试,电流跑到0.7A后2秒左右掉电(故障如实),留电话、贴标签、留店维修
看到电流心里大概明白,应该是某电压没出来,导致欠压保护(猜测)
第二:拆机
拆机时发现上家很抠门,留客户螺丝!好几个螺丝孔都是空的;C壳的排线都没有插好(告诫开店维粉,诚信是金),最重要的是显卡被干过,桥被干过……
第三:开修
1、上板号(找遍整个板,居然没发现具体的板号,心想不会是山寨货吧):
2、接上电源上电,拿起万用表就是一阵猛戳,发现其它电压都有且正常,就是CPU电压没有,显卡电压没有,心想可能就是CPU供电上不来导致掉电,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是双路供电,只有一个主芯片,仔细一看OZ8292,晕!这是个啥新芯片,都没见过的,实物如图:
电路图如图:
搜一下此芯片的数据手册,晕!本地硬盘没有,就网搜一下,晕死!还是没有……只找到了两张有关的图片,如图:
没办法!根据经验和通用名称盲修吧!
3、小插曲,上班第二天修过一个华硕的板子,没点位、没图纸,修CPU供电芯片时,根据芯片手册测量电压,万用表头比较粗,一下子短路,只见一闪,接着猛一闪,一股烟上来了,一股糊味,CPU供电芯片被烧了个洞!(烦的不行,没拍照)
4、有前车之鉴,这次测量CPU供电芯片时都是测量外围,如测量CPU供电芯片OZ8292的供电VIN脚时,万用表测PR156的上端,如图:
测量值为19.5V,正常!其它条件基本都量完了,没发现异常……
5、心想不会吧!干个BIOS试一下,找了半天才找到,刷上试之,问题依旧!好的EC BIOS和桥BIOS附件如下:
清华同方K46C C02_VD 桥 EC BIOS.rar (983.64 KB, 下载次数: 5,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A:
毕业半个月了,都没时间发帖!下载分用的差不多了,各位大神请评个高分,谢谢

网友:
看来  毕业了 还是有几把刷子哦

网友:
有二把刷子呀,当学徒肯定不好干,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B:
上次修lz57,想测待机芯片51123第16脚VIN结果也是不小心,和17脚连了,芯片烧出大洞,连板程都烧穿了,铜皮也没有了,新板子直接报废了。。。。。从那以后都是外围测,能外围就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业半个月了,都没时间发帖!下载分用的差不多了,各位大神请评个高分,谢谢

加了

网友:
楼主居然在赛格。我在你旁边的音像城

网友:
嗯,你说的很对

网友:
我给你评评     你测PR156的时候为什么不测下端而去测上端?     USB2   1脚供电名是  +V5S_USB1     UB4 5脚VOUT输出电压名为 +V5S_USB2   这两电压名对不上   中间有转换吗?

网友:
不错 不错 加分  下一个大神就是你

网友C:
我断定,楼主的示波器也被雷劈了

网友:
不愧是老司机,在下佩服。

网友:
老司机厉害得没话说

网友:
我都是用很细的表笔。

网友:
这机器也不是正常坏的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D:
刚提交了实名认证  不知道认证后是不是可以多加一点分啊  同桌一场只能加一分都觉得脸红

网友E:
维修思路清晰,加分了,不过有个小细节处理的不好,那个PR156的100K的电阻还是找个一样的换上好,毕竟是大电阻,有限流作用,虽然直连也能用,会有隐患的!

网友F:
浪费10分,想下个图纸,结果下载下来打不开,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提交了实名认证  不知道认证后是不是可以多加一点分啊  同桌一场只能加一分都觉得脸红

杰克 我是肉丝

网友G:
李亚大神。PR156一个100K的电阻直接去掉直连不怕电流过大,一路火花带闪电啊?PR156最好还是找一个电阻上去,100K在这里应该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
不错,胆大心细,修的也不错,盲修都能修好

网友:
分析的很好。很全面

网友H:
这个直连,看图是100K的,直连不知道会不会以后有隐患

网友:
现在是个好员工,以后会是个好老板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加分了。就看能收多少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lz57,想测待机芯片51123第16脚VIN结果也是不小心,和17脚连了,芯片烧出大洞,连板程都烧穿了,铜皮 ...

建议你给表笔上面焊个针再量,就是缝衣服的针,用钳子剪一半!

网友:
这样的机器还是不太好修的!楼主基础理论不错哦!加油!

网友J:
还是太年轻了,我刚出来时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机器问题真多 修起来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思路清晰,加分了,不过有个小细节处理的不好,那个PR156的100K的电阻还是找个一样的换上好,毕竟是大 ...

说得对!对于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只要保证交货时是好的就行,出了事客户会去找接机器的同行!而不是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浪费10分,想下个图纸,结果下载下来打不开,倒霉

??没下载完整吧!我亲自下载一遍是没问题的哦

网友:
已加分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断定,楼主的示波器也被雷劈了

虽然有点破,但是还凑合可以用,CPU供电波形就是不稳定的,会有杂波,有自动调节,去问一下船长证实一下吧!

网友:
咦~~~~同老同老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太年轻了,我刚出来时也是这样想的

向老老老前辈致敬,没下载分了,为了挣个下载分,我也装萌了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直连,看图是100K的,直连不知道会不会以后有隐患

说得对!对于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只要保证交货时是好的就行,出了事客户会去找接机器的同行!而不是你

网友:
全要靠图纸,没图纸现在修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李亚大神。PR156一个100K的电阻直接去掉直连不怕电流过大,一路火花带闪电啊?PR156最好还是找一个电阻上去 ...

说得对!对于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只要保证交货时是好的就行,出了事客户会去找接机器的同行!而不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给表笔上面焊个针再量,就是缝衣服的针,用钳子剪一半!

焊了。。。。手一抖就连上了

网友:
还是得多学习呀

网友:
有你们这下个大神就够了,

网友:
成全你啦啦啦啦啦

网友:
但还是你的烦恼

网友:
一机多病,修得不错 ,讲得很详细,处理事情也是很有一套,赞一个

网友:
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下载完整吧!我亲自下载一遍是没问题的哦

哎,运气不好吗?

网友:
建议表笔焊细针头

网友:
二修机就是难修 楼主有技术有耐心 不错 不过这机子容易返修

网友:
有图有真相,思路清晰

网友:
LIHAI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Chinafix -6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