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电磁炉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4):
无锡  尚朋堂  电磁炉SR-H2063D  故障 空开跳闸
打开检查  开关管(FGA25N120FTD)击穿1200V25A,桥短路,2uF电容变小 1.43
换管子 FGA15N120 ANTD,桥,2uF 电容(量1.77uF),无保险焊一段细铜丝再保险管上,
开机正常,加热一会儿后 保险爆,打开查管子,桥都好可能板子上其他还有坏的元件。

网友:
再通电又烧管子了,你还敢不敢通电了?   友情提示:要加散热硅脂的哦!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事多粗的铜丝。这个保险都在10A。小了保险承受不了大电流。在查一下MOS前级推动 8050

网友:
这个厉害,怎么没见哪位大神发个修冰箱的帖子啊?

网友:
搞维修就应该多方面,不能太单一了!多发些家电方面的维修案例!!

网友:
厉害  什么都能修 ~

网友:
炸保险坏开关管的 一定要好好查  问题很多的

网友:
全能型选手呀!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了

网友:
太棒了,多发点

网友:
可能后面大功率了。

网友:
这东西夜修?   强电不敢修

网友:
这块都没有接触过,和楼主学学

网友:
虽然不修这个  路过学习下

网友:
烧管了吧,换个管

网友:
家电才难修呢,我还真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