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全过程分享

楼主(2017-05-04):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全过程分享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客户的一台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让把32G升级扩容到256G。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

  维修过程:

  拿到设备,在拆机之前先备份客户资料,要做到扩容结束后除容量增加外,一切都是原样。还要特别跟客户声名,扩容会失去官保资格。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2

  做好资料备份之后,就可以拆机了。先利用加热平台短时间预热,让屏幕边框胶软化。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3

  预热后拆开屏幕相对安全、容易。iPhone7代的屏幕总成打开方式和iPhone6代完全不同,注意连接排线不要扯断。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4

  拆掉排线盖板后就能取下屏幕总成。屏幕四周和后壳四周残留的边框胶必须清除干净,方便后期贴回新的原厂边框胶。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5

  拆除主板固定螺丝,安全取出主板,记得分清螺丝位置,安装的时候不能弄错。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6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7

  原配32G海力士PCIE接口硬盘。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8

  拆下的硬盘和主板焊盘特写。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9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0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3.html

网友A:
  清理干净焊盘残胶。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1

  显微镜下观察焊盘清理已经达到完美标准,这样才能保证后续安装质量和使用稳定性。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2

  通过专业仪器读取原机硬盘的底层资料,然后写入256G待安装硬盘。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3

  植好锡的256G硬盘特写。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4

  安装之前和主板来个合影,即将合体。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5

  焊接好256G硬盘后,主板装回后壳连接iTunes刷机,写入系统数据。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6

  刷完激活进系统,已经变成256G,满血复活。测试所有功能一切正常。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7

  贴回原厂屏幕边框胶,还原防尘防水性能。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8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9

  整机原样装回,清洁作业痕迹和灰尘,并给客户恢复备份资料。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20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21

  扩容不会影响后续系统升级和使用,除容量增加外没任何区别。

网友:
厉害我不都不佩服

网友:
厉害风枪温度多少?

网友:
手工很完美,

网友:
手工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B:
师傅, 写序列号的那个软件是啥

网友:
这个是转载的吧

网友C:
目前7代扩容的还是少得很吧。毕竟新机客户都不愿意拆了失官保修。

网友:
哇塞,厉害厉害。扩容一下多少钱,我的16G不够用

网友:
手工真的不错

网友:
那个 拆 下来的 焊盘 看了让人 心花怒放啊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个维修很有实用性啊~!

网友:
扩一下也得八九百,好多顾客选择再加些钱直接换新的。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B:
师傅, 写序列号的那个软件是啥

专用的测试架。

网友:
拆黑胶厉害  非常漂亮

网友(2017-07-27):
7P  也有人  要扩容啊       这人也挺奇怪的

网友:
问下换这个硬盘 用解绑wifi么  楼主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C:
目前7代扩容的还是少得很吧。毕竟新机客户都不愿意拆了失官保修。

的确不多。

网友:
厉害,7代的机子都不敢动。。。。

网友D:
楼主PCIE的测试架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弱弱的问一下,一般备份资料是备份什么?还是用爱思么?还是手机备份,软件呢??

网友:
这活 干的真漂亮 焊盘太漂亮了
超赞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手工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不时之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PCIE的测试架用的什么牌子的?

转载的文章,估计是那种3000多块的测试架

网友:
序列号用啥软件

网友:
手工 很完美 ,,,,,,,,,,,,,,,,,,,,,

网友:
转载的文章 - - 转载的文章 - - 转载的文章 - - 转载的文章 - - 转载的文章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干净焊盘残胶。

iPhone7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扩容 图11

处理得很干净有点和我的风格类似。

网友(2017-10-25):
这样也行,什么时候把自己的6Splus 32g也升级一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
这么牛,拆硬盘两边也不保护一下,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师傅拆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