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芯片的焊接

楼主(2017-05-04):
QFN芯片的焊接,高手飘过,论坛上介绍了很多,但是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自己经过消化吸收,总结了下面的焊接QFN芯片的方法,自认为比较好用。
1.先取下芯片,不用烙铁拖焊盘,先用风枪预热焊盘,再加点BGA焊膏,风枪风速调小点,吹平整焊盘。

2.取出新的QFN芯片,在一块铜皮上加点焊锡,先用风枪预热,加点BGA焊膏,用镊子夹住芯片,风枪吹芯片,芯片在铜皮来回蹭,这样给芯片上锡又快引脚上锡更均匀。

3.给芯片预热,焊盘上适合加点BGA焊膏,将芯片放好在焊盘上,用风枪温度310、风速5,待锡熔化后用镊子轻压芯片,芯片会自动归位,这时会有锡珠冒出来。

4.在锡珠上加点BGA焊膏,用小刀头把多余的锡珠拖掉就好了,在很多QFN芯片旁边有电阻、电容 ,大刀头不好拖,小刀头好用多了。

网友:
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操作方法,适合自己就行

网友:
经验不错,去掉原来的高温锡是关键。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我都是用弯尖头,最后给引脚加锡。

网友:
真正全新芯片的话放点焊胶直接吹很容易焊好的,不过现在某宝的货,芯片脚难吃锡,先刀刮一下,再在上点焊胶,烙铁加锡丝为芯片脚镀一层锡,再吹上去就容易了,吹好不用再加焊。

网友:
淘宝买来的翻新的芯片,或者存放时间较长的芯片,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引脚,也是变得容易上锡的。
是很细的细砂纸.....拿粗的把焊盘打磨没了,别找我

网友:
用細砂紙磨一下再上鍚就會比較容易了

网友B:
LZ 这样芯片过了3次高温,你看看觉得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我都是用弯尖头,最后给引脚加锡。

我这个方法不用给引脚加锡了,只要去掉冒出的锡珠就行了,因为焊盘上本来就有锡,再加上芯片引脚上又加了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这样芯片过了3次高温,你看看觉得如何呢?

新的芯片只过了2次高温,并且这2次每次不过20秒,只要风枪温度调节好,根本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方法不用给引脚加锡了,只要去掉冒出的锡珠就行了,因为焊盘上本来就有锡,再加上芯片引脚上又加了 ...

强迫症,每次都引脚加锡。

网友:
可以保持一定的高度,先吹熔焊盘之后,再把芯片放上去,其实多练就可以了

网友D:
按压后冒锡珠不会造成引脚间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压后冒锡珠不会造成引脚间连锡?

按壓後這個有可能連鍚

网友:
新芯片引脚一定先吃鍚, 再焊上去   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这样芯片过了3次高温,你看看觉得如何呢?

我都是480℃  一直吹,吹到芯片OK为止,  从没有见过芯片爆过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得看个人手工, 三天不读口生 三天不用手生

网友:
方法是练习中总结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能焊完美就行

网友:
这种芯片我都是用风枪吹一下,用烙铁加焊加周

网友:
学习,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希望自己能握这种技术

网友:
我都是用有铅处理焊盘后,直接风枪伺候

网友:
多练练吧,基本就是练到靠芯片引脚的焊锡融化了,靠焊锡的张力自动对位

网友:
不错的经验,可以试试用

网友:
很实用的小技巧

网友:
我都是新芯片直接涂抹焊锡膏,用烙铁点周边所有引脚上锡,中间不上,然后给焊盘涂焊锡膏,吹化后芯片沾一点焊锡膏,焊盘吹化后直接把芯片放上去,自动归位,就OK ,简单还不出问题

网友:
方法可以 我是用烙铁一个个点上的 还是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