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夏普投影仪灯泡清零方法,在线等,急····

楼主(2017-05-04):
  接到两台夏普投影仪,都是灯泡坏了。换上新灯泡后能正常显示,但灯泡指示灯亮。需要灯泡清零,百度了所有夏普投影仪灯泡清零方法,都试过了没有作用。求助各位大神
  投影仪型号一台:XG-D300XA。一台:XG-SS400XA。

网友A:
请问楼主换个灯泡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换个灯泡收多少钱?

查淘宝京东代用灯,原装灯价格,算上运费后至少加100元,这是客户的。同行的加50,80这样的。如果是公司的能报销的,肯定是能报高就报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