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0190报错及TO interrupt 报错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7-05-04):
先从最原始故障说起,接到机器顾客描述:不亮无显

拆机见AMD桥,直接风枪吹桥亮机。这个也算是E40的同病了,大家都知道,没什么技术含量

亮机之后发现有报错:ERROR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心想这么low B的问题还想难住我。直接断电插适配器重启,准备进BIOS。结果发现BIOS进不去。提示:To interracial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

按了回车也无法继续,键盘无反应。这下沧桑了,明明是吹亮就可以收钱的,竟然卡在这了。这个应该是自检到哪块卡住了,果断刷BIOS。

去论坛下载BIOS刷进去,竟然不触发了(强烈谴责论坛里发假BIOS灌水的)。又去论坛下载了一个 刷上才开机 但是报错依旧。
这就沧桑了,最后各种查资料,发现论坛里有一哥们的帖子,上面说自检不能断电,自检五六分钟就可以过去。
直接扔哪里不管了,过了五分钟 报错依旧,心凉了。
直接去处理别的机器,等到十分钟左右,卧C F2进BIOS了。

赶紧F9恢复默认,F10保存重启试试。重启之后报错消失可以正常进系统,经过反复测试没问题,目前机器已被客户取走。
把机器用这么脏也是没谁了。发帖不易,且珍惜。望加分。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故障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故障是千奇百怪的

本来是捡钱机浪费了半下午时间

网友B:
论坛上下载的BIOS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下载的BIOS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好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因为之前下载了一两个BIOS全都不好使

网友C:
风枪吹吹你就收钱,回来找你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吹你就收钱,回来找你麻烦

吹完一般上BGA 我的意思是吹完就可以报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