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触发0.4按时序修机

楼主(2017-05-04):
型号:联想G360

板号:记不清了 太久
故障:触发电流0.4上不去
  下雨天闲来无事发发小白帖 希望能对和我一样的小白有点帮助 大神看看别笑就好 好了 言归正传 没啥特别的 直接顾客的电脑 报价280留了电话 找图 用的是Z360的图一样的 取了电池试机的时候看电流触发0.4上不去 就不多想直接麻溜拆机了
  个人比较懒 没有去打触发后各电压 找到网卡接口22脚测量PLTRST#(平台复位)没有
想想PLTRST#没有 有可能主板供电不全 时钟 南桥 时钟南桥我没去考虑 先考虑供电 于是乎想到SYS_PGOK这个信号 它不出来 PLTRST#也不会有时序就是这么来的  SYS_PGOK这个信号简单理解就是CPU的PG和主板PG这两个电源好信号合在一起发出的信号  当然专业术语肯定不是这样 农村人没文化受教育程度低
CPU的PG:DELAY_AR PWRGOOD
主板PG(内存 桥 网卡 声卡 总线等等供电好汇总 仁宝 英业达代工也叫HWPG):EC_PWRGOOD   于是乎找到测试点  U37 板子上没装 但是可以测量 测量有主板PG 3.3V 也就是EC_PWRGOOD  无CPU的PG 也就是DELAY_AR这个信号

抽根中南海歇口气 最近上火抽点劲头小的  经测量果然无CPU供电 前面也说了 既然有了主板PG(EC_PWRGOOD)这个信号 所以我就不用去怀疑网卡或者内存或者其它的供电不正常从而导致不出CPU供电 所以直捣黄龙 查CPU供电 直接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 看看你为什么不出供电 首先查条件 条件满足在谈后面的事 按时序来 一番测量 条件只有一个不满足:VDD和PAD(VDDP)5VSUS只有3.6V 断了PR38 测量还是3.6V  排除芯片拉低可能性  好了 那么就接着干 找5VSUS的电压转换电路 看看它怎么来的 为什么偏低 找到  经测量上拉15V供电正常 3VSUS转换出的电压正常 5VSUS转换出的电压3.6V偏低 如果上拉15V偏低 有可能其他地方还有幺蛾子 现在不用怀疑其它的 就是这个5VSUS转换管故障 料板拆个换上 电流一路小跑 此机修复  总结就是按时序来修

最后附上机图 发帖子好累 不喜勿喷

网友:
一楼是我的

网友:
哈哈  奶牛你给加点分

网友A:
有时序就是厉害   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序就是厉害   高手呀

小白一个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修的不错,时序清楚

网友C:
修得不错,有思路 ,一针见血。喜欢上了你那个闹铃做的电源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不错,有思路 ,一针见血。喜欢上了你那个闹铃做的电源显示屏

GAY的一批 么么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时序清楚

gay的一批 么么哒

网友D:
试问楼主搞机多少年了,思路非常透彻

网友E:
看了长长的文字,果然是转换管坏了!

网友F:
学习了 反向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种还不错啊

网友G:
高手,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H:
楼主是前面几部是走冤枉路了。一看到电流。其实就应该能想到,直接去测量CPU 电压

网友I:
玩儿玩儿完了无虑

网友J:
跑时序66的,支持下

网友K:
写的不错,给小白们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时序修机  牛掰

网友:
值得收藏。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问楼主搞机多少年了,思路非常透彻

搞基一年 小白一个 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长长的文字,果然是转换管坏了!

哈哈 你头像真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反向 分析的很好。

对啊 我人懒 懒的拿表去量电压 哈哈

网友:
还好吧  小白一个么么哒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支持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小白一个 没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前面几部是走冤枉路了。一看到电流。其实就应该能想到,直接去测量CPU 电压

怎么冤枉啊  你就算知道CPU无供电 也不会一下定位到U供电那块  玩意网卡声卡什么的也有可能   运气好的话给CPU供电修出来就行了  但是不能靠运气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玩儿玩儿完了无虑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跑时序66的,支持下

修机子就是得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白学习了,谢谢分享

没啥 我也是小白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精华收藏,

没啥 简单的问题 感觉有用就行了

网友O:
楼主厉害 图文并茂

网友P:
思路比较清晰,故障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厉害 图文并茂

没啥  小白维修 觉得有点意思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比较清晰,故障简单明了

我就喜欢自己的语言总结  没必要搞那么专业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大神,学习了

没 我就是小白一个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没啥 我就小白一个罢了

网友:
嗯 谢谢夸奖了

网友:
慢慢修被 我是比较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写的不错,给小白们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感觉大神不需要 有人需要

网友R:
加分鼓励。好NB的思路。

网友S:
价格不错跟我一样 不是280就是260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加分鼓励。好NB的思路。

哈哈  别给我带高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价格不错跟我一样 不是280就是260

差不多吧 就那样。。

网友T:
修得不错,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得不错,有思路

还好吧  没啥子  小白一个

网友U:
厉害,给楼主个赞,小弟我现在时序什么的,测试点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U:
厉害,给楼主个赞,小弟我现在时序什么的,测试点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找···

不会就学习啊 看书啊

网友V: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

网友W:
0.4是有电压没出

网友X:
好历害好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

哈哈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

一起学习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W:
0.4是有电压没出

嗯 是的 不出CPU VCC 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X:
好历害好历害
没啥 时序修机 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