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S2V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04):
技嘉GA-A55M-S2V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ID:hacker6010)

  主板型号:技嘉GA-A55M-S2V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1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不跑码(不会掉电,再次触发),电脑无法开机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2

  维修过程:

  看着现象第一想着就是IO挂了,PS_ON脚也不想撬了,开干,直接换IO。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3

  换完IO再次上电涛声依旧,自动上电不掉电不跑码,点开关也关不住机,也不跑码。

  打PS_ON脚对地值正常,难道这个IO是挂的?还是量量开关针再说吧!一量一个准。

  开关针电压: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4

  复位开关电压: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5

  电压明显异常,速度拆掉开关复位相连的ESD元件。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6

  拆掉此元件后,开关针和复位针电压恢复正常,不再自动上电。再次点开关跑码亮机。

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 电脑无法开机维修 图7

  至此,技嘉GA-A55M-S2V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那么问题来了,开关针电压偏低会自动上电,过一会儿,会关机再次上电,为什么这款搞特殊呢?敬请各位留言讨论!

网友:
错杀IO了!

网友:
上来就干IO   太冲动了

网友:
不能乱杀啊,错怪IO了

网友:
技嘉的ESD防静电二级管有时也会变成累赘。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图纸  先测开关针,再杀IO

网友:
我修这个板子  我一定先搞开机针连着的防静电二极管   技嘉坏IO的太少了

网友:
有时候真是搞不清楚方向。我有块845的块IO换了几了还是没有好。

网友:
上来不测量直接干IO,真是大手笔!但是错杀了.

网友:
哈哈,自动上电不跑码,这个是没掉电的,一般开关针电压异常会循环上电,10秒掉电,这个却不会,所以,才杀Io。

网友:
好经验,不知道为啥,技嘉的故障点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历害,IO虽错杀,不过后面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可以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三板斧、桥工已经没有市场了

网友:
u927 25q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