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 LE REV1.01不触发

楼主(2017-05-04):
           插上电源待机灯不亮,只有主板上的5vsb灯亮,点开机键只有待机灯亮,其他什么反应都没有。打开点位图查F71870AD的80脚PWRBTN#和81脚的IOPWRBTN#都有跳变,当量到82脚SLP_S3#没有跳变,没有经过什么元件直接连桥,量了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就直接做桥。冲动了,做完还是一样。还是打开点位图看IO的83脚 PSON#与其相连的R13电阻,电阻的两边已经被拉低,量ATX电源的16脚还有5v,打阻值没有。只有一种可能断线了,在ATX电源接口的背面发现一个很小的焊点掉了,这就是故障点 上电跑马,到此修复。

网友:
华硕的开机线路断我也有修过,主板的质量不行

网友:
华硕质量也一般啊,还有排阻也爱坏

网友:
SLP_S3#有时候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所以我都是测PSON#,如果PSON#被拉低还不通电一般就是断线了,反之不是桥就是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