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ft22w90ps拆机

楼主(2017-05-04):
下面泛红,外接灯管常亮,不想换灯管,想改个三灯怎么改?

网友:
改个LED不就好了

网友:
改的话  亮度 不一样  建议 换灯管  不想拆屏的话 只有 剪两边  抽出啦

网友A:
直接改成双灯的就是了

网友B:
不想拆屏就换LED的,亮度高,返修少

网友:
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用单独的双灯高压板,改双灯,就是上、下各一根灯管工作,这样虽然暗点,但比上下亮度不均匀要好点。

还有,换灯管是修LCD的日常工作啊,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亮度够的话改双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拆屏就换LED的,亮度高,返修少

改LED 也带拆屏你不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双灯的就是了

恩,遇到扣的客户,经常这么干。

网友:
直接改双灯高压,不过可能比较暗

网友:
用无极性电容.焊到灯管插座的两个脚上面.坏的灯管也可以插在插座上,不会亮也不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遇到扣的客户,经常这么干。

经济实惠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