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013IUKI-B009A一体机经常性白屏,有哪位大侠维修过请指教

楼主(2017-05-04):
本人接到一台ASUS ET2013IUKI-B009A一体机经常性白屏,用户送修的时候开机就白屏,插拔屏线无效,听用户描述白屏的时候拍拍机盖后面就能好,但是拍机下午效果,初步判断为屏幕问题,就定了屏幕,到货后换上屏幕OK,测试了10几分钟,用户机器不愿意留下测试,就让用户拿走了,结果用户用了几天后白屏又反复出现,机器又送回维修,现在换了屏线故障依旧,麻烦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维修经验,告知,谢谢。

网友:
加急加急,有看到的大侠,可以先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有没有VGA输出啊.看看是不是显卡了啥的

网友:
那个你测量下屏供电啊,是不是屏线接口这边有5v,过去了接口就没有5v了啊,我碰到过这个差不多的故障,直接5v飞过去搞定

网友:
屏线我也换过了,并且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的,机器是集成显卡

网友:
已经解决了,检测最后是主板的屏线接口问题,这种屏线接口和键盘的模式一样,从主板上拆了一个过来装好OK

网友:
已经解决了,检测最后是主板的屏线接口问题,这种屏线接口和键盘的模式一样,从主板上拆了一个过来装好OK
维修起来还是要细心。不然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