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电池检测错误充不进电

楼主(2017-05-04):
适配器插上和插都显示正在充电,充电芯片737和EC也换了还是检测错误听说二极管会导致这种问题但是都取了还是一鸟样 周边都正常金手指上3.3 2.几都正常无语了

网友:
同样不会修不充电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人能给点启发。

网友A:
有一个电池检测信号,不插是3.3V  插上会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电池检测信号,不插是3.3V  插上会拉低

BAT_IN#这个信号插上电池有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T_IN#这个信号插上电池有拉低

电池也就那些东西   一样一样排除    电池   BIOS    EC    供电芯片  还有几个电阻   慢慢排除吧

网友:
换一个电池

网友:
这个有点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也就那些东西   一样一样排除    电池   BIOS    EC    供电芯片  还有几个电阻   慢慢排除吧

我也晕了估计板层有问题我用疯抢吹会可以充但过会就不充了

网友:
打一下电池口对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