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机械革命MR x6S-K1 烧公共点电容且无3V维修。

楼主(2017-05-04):
这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接过机用适配器试机短路的,心想好修,拆机后傻眼了,公共点的10来个贴片电容和两个电解电容全部动过,明显二修机,且上家动得太多。先请出烧鸡大法,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贴片。且这个贴片电容还是上家动过的,取掉果然不短路了,心想上家不细心还是价格没谈好。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不短了测试不触发,测试5V正常 3V只有2.4V 过低 这机器是3V和5V分开的。电源芯片集成MOS管。拆掉3V芯片单独用DC转换器把19V转了个3V出来,试机正常触发,看电流应该亮机了。此机无图纸,下载了个芯片图 发现取样电阻都是集成的,又换了个升压电容还是不行。这里突然又短路了,另一公共点电容又坏了。不修了先定芯片,定了几个NB670 回来。收到芯片 5个芯片要么不出电压,要么直接烧公共点容,5个芯片一个都不对,不知道AEAE这个是不是NB670。都晕了。另一家又发3个,头两个一个没反应,一个又烧公共点电容。换掉电容换最后一个。见鬼了出来个5V把EC给烧了。明明按标的字母查是3V,看来假芯片真多。最后直接找了个小的DC转换器把19V转成3.3 装机一切正常。最后为了DC转换器出问题后不会烧出大问题又测试了把5V转成3V 装机测试2两没问题,只是待机电流大点,根据电流计算无适配器时电池放20多天就会没电,用户天天用应没问题。

网友:
AEAE 这个是5v供电芯片吧

网友:
AEAE 查PDF的确是5V的供电,今天又修到了这个型号的机器还是AEAE 量了是3V 真的搞不懂了。这机器几天内修了三台,三台都不一样的故障,第一台充电芯片坏,充电芯片集成MOS不好焊弄了2个小时 第二天就是贴子上这台,今天修到的这台是 显卡供电复合MOS管挂了,19V公共点直接加到显卡上了。

网友:
XZAI现在这些电脑,名字取得牛逼哄哄的。。 什么机械革命, 机械师。雷神。。。 外星人。。。未来人。。。